[外设] 用了7年的磷酸铁锂难道要寿终正寝了吗???有没有维修的必要呢

楼主(2019-12-02):
这个电池组用了7年,基本上都是用来上下班,36V的,原来充满大概44V,最近几天忽然发现充满电才40V,骑了一天就没电了。这是突然发生的,不是渐渐老化的感觉。我拆了量了一下,每节都是3.28V,说明电池单节都没问题??那为什么电充不满了呢??

网友A:
用了7年,容量衰减,内阻变大,电池是消耗品,不是无限寿命

网友B:
是不是突然降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7年,容量衰减,内阻变大,电池是消耗品,不是无限寿命

刚才我又充了一次电,从39V到43.5V只用了40分钟,看来电池是不行了。
那我想重新买铁锂12个单节,然后串联上,还是按原来这个走线方法,还用原来的保护板和充电器可以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突然降温了

这几天有两天没拿到楼上,室外温度也不算太低,大概是零下5度那样吧,突然就这样了,能有点关系吗?

网友C:
每天大概跑多少公里啊?7年算很不错了吧?

网友:
天冷了,加温后试试

网友D:
是不是保护板挂了?

网友:
零下5度够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天大概跑多少公里啊?7年算很不错了吧?

每天10公里,最多不超过20公里,但出勤率非常高。

网友E:
看电压不能说明电池。空载和带载的电压有可能一样。最好花100多元买个内阻仪测试下单个电池的内阻是多少。内阻小就没问题,内阻和大多数电池相差太大的就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保护板挂了?

充电还是正常的,放电骑车也正常。保护板挂了是不是能充电但骑不了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压不能说明电池。空载和带载的电压有可能一样。最好花100多元买个内阻仪测试下单个电池的内阻是多少。 ...

那请教我在网上直接再买12个单节串连上,还用原来的保护板和充电器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电压不能说明电池。空载和带载的电压有可能一样。最好花100多元买个内阻仪测试下单个电池的内阻是多少。 ...

电池内阻测试仪有没有推荐,,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平衡了,看你的保护板好像没有啥平衡功能,你单独冲每个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我在网上直接再买12个单节串连上,还用原来的保护板和充电器不知道行不行呢? ...

保护板没坏就可以,充满电压下降,检查充电器了吗?

网友:
重点是-5度 容量减半

网友:
7年够本了。铅酸电池一般两年就不行了。

网友:
7年已经严重超值了啊,还不想让人家退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内阻测试仪有没有推荐,,谢谢!

淘宝上搜电池内阻仪100多的随便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