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草帽LED灯珠的电压

楼主(2019-12-02):
市电经过220KΩ电阻连接LED灯珠,测得LED灯珠两端电压18V,电流1mA。根据草帽灯的参数,只需要3.5V就可以工作,但电流需要20mA。
请问怎么搭配电阻实现呢?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
交流电,反向会炸的
应该并一个反向二极管
或者串一个同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A:
是1.8伏吧一般应用简化公式R=220÷I(所要使用的电流)你这是普通管电流设为8mA串个4007做反压保护可以没法子中国大多是劣质件

网友B:
如果是20mA而且负载LED数量不多的话,还是考虑电容降压比较好。单纯用电阻,那电阻会受不了的。而且功率损耗也大。另外楼上兄弟说得没错,需要给LED灯加上反向保护措施。
百度上搜索电容降压;降压电容器的容量计算:C=I/(314×V),I—负载所需的电流,V—交流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8伏吧一般应用简化公式R=220÷I(所要使用的电流)你这是普通管电流设为8mA串个4007做反压保护可以没法 ...

实测18V的。通电几秒钟电阻热的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0mA而且负载LED数量不多的话,还是考虑电容降压比较好。单纯用电阻,那电阻会受不了的。而且功率损 ...

LED灯做电源指示灯用。插线板都是串一个220KΩ的电阻,没有二极管,通电几秒钟电阻就热的烫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0mA而且负载LED数量不多的话,还是考虑电容降压比较好。单纯用电阻,那电阻会受不了的。而且功率损 ...

电容降压很好,但是给led串反向2极管防反向击穿却不能发光,不知是不是我弄错了?之前用草帽led做稳压管用,记得4v左右,18v可能测量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降压很好,但是给led串反向2极管防反向击穿却不能发光,不知是不是我弄错了?之前用草帽led做稳压管用 ...

估计是串联二极管时搞错极性了。
通常红色LED的电压比较低,其他颜色例如蓝色的就比较高。白色LED所说是在蓝色的基础上加上荧光粉制造出来的,所以白色LED的电压与蓝色的基本一样。

网友:
I=U/R,想要20mA电流,哪就是0.02A,公式就变成0.02=(220V-3V)/R,反过来,R=(220V-3V)/0.02,算出来R=10850欧姆。不过,当指示灯用的LED不用给它20mA电流这么多,给它几毫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灯做电源指示灯用。插线板都是串一个220KΩ的电阻,没有二极管,通电几秒钟电阻就热的烫手 ...

那是因为电阻的功率选的太小,为了省成本,一般插线板上的指示灯的限流电阻都选用1/4W的,由于LED只需要2V左右的电压,另外的电压都要这个限流电阻来分担,所以此限流电阻分担的电压很大,两百多伏,咱就算它220V吧,电流是1mA,哪么这个电阻的功率就是P=220V*0.001=0.22W了,已经接近该电阻的最大功率0.25瓦了,所以,你嫌它太热的话,可以自己换一个阻值同样是220K,但功率是1/2W的上去,就没有那么热了。还有方法二就是换一个功率相同,但阻值稍微大点的电阻上去,比如240K,也可以减轻发热,不过这种方法LED灯会变暗。

网友:
二极管有个顺向压降与电流关系图的,而且跟结温有关系的。。。

所以限流电阻电流不能准确地,一般用电阻限流电流起码按照一半设定。。。

按额定功率工作,一般要要横流芯片驱动。。。

楼主:
串联220KΩ电阻,LED灯珠实测电压,未通电时3.2V,通电时17.5V

楼主:
电阻两引脚电压203V,整个电路电压219V。

网友:
未通电为何有3.2伏电压?
加个二极管再测led的直流电压试试?

网友:
交流档你测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220KΩ电阻,LED灯珠实测电压,未通电时3.2V,通电时17.5V

万用表交流档测出的LED上的电压没意义,因为LED在交流电路中的电压是不对称的,由于其单向导电性。

网友:
同款万用表,握个爪

网友(2020-03-14):
机器自带的锂电池充电器GM-042050

网友D(2021-02-21):
如果是做电源指示灯,用不着草帽灯珠,太耗电。就用高亮或超亮发光管即可,还省电,220交流串200K电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做电源指示灯,用不着草帽灯珠,太耗电。就用高亮或超亮发光管即可,还省电,220交流串200K电阻搞定 ...

什么事发光管?氚气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