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M 双贴4CE L05B量产求助!(已完结)

楼主(2019-12-02):
帮一网友把坏固态改U盘,58xt+PF610*4,L05B的颗粒,没量产出来,网友说改成2个128G U盘。
PF610是单颗4CE的,双贴的话,可选择的主控不多,SM3268M或SM3280。3280太贵了,先不考虑,手里有3268M双贴,贴上试试。

单贴时比较顺利,要把SB10,挪到SB8才能正常开出来。

翼浪家盗来的图

单贴跑分

双贴之后要跳线。

然后按照这个指导跳了线。
电压跳R44 1.8v,CE跳线跳了R8和R10
跳线图正面 .png

这里没问题。

这里也没问题,然后量产吧。

download isp和verify isp都过了,最后就卡在Format这里。

暂时没思路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神们指点。

更新:上3280用L06B的ISP开出来掉盘,还是不太匹配。不折腾了,单贴3268P开64G了事儿!

网友A:
把格式化的勾去掉,保存开卡,开好了以后重新拔插一次手动格式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格式化的勾去掉,保存开卡,开好了以后重新拔插一次手动格式化就行了

取消格式化能量产成功,但重新插拔不出盘,CG显示ISP NONE,但从量产软件里,能看到写入的CID/ISP信息。
还有啥思路么,小唐?@技术宅小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消格式化能量产成功,但重新插拔不出盘,CG显示ISP NONE,但从量产软件里,能看到写入的CID/ISP信息。
...

这个L05是试产的片子,我印象贴过一次是3267AE,也是格式化fali,关了格式化手动格式化可以用,我是单贴,没试过3268双贴,我估计是固件问题,要么就去磁盘管理那看看,在磁盘管理新建分区格式化、或者换个R版本的高格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05是试产的片子,我印象贴过一次是3267AE,也是格式化fali,关了格式化手动格式化可以用,我是单贴, ...

磁盘管理里能看见未分配的空间,但创建分区提示设备未就绪。这用的是feya打包的s0312v3版本开的。
如果高格不行,晚上挂着试试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盘管理里能看见未分配的空间,但创建分区提示设备未就绪。这用的是feya打包的s0312v3版本开的。
如果高 ...

换R0830试试看

楼主:
没下R0830,用R0724量产,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下R0830,用R0724量产,同样的问题。

这个固件估计有bug之类的,只能支持到4CE,不能8CE我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估计有bug之类的,只能支持到4CE,不能8CE我估计

刚下了R0830版,同样问题。黑片工具没参数,我刚添加了参数,晚上挂着用低格版本开一下试试,再开不出来,就研究上3280,再再开不出来,就只能单贴了,WTF: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估计有bug之类的,只能支持到4CE,不能8CE我估计

黑片工具添加了参数,改了ffw,也开不出来,提示坏块过多,3259 info的错误,晚上研究上3280。

网友:
电压调3.3v试试,可能电压低了,

网友B:
903随便开,3280的主控本来就是问题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随便开,3280的主控本来就是问题一大堆

查了下903的DB,里面没找到这个ID。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有这个ID,求一份:343796152@qq.com

网友C:
第二片单贴3268能不能开?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片单贴3268能不能开?试过没有?

能开,所有颗粒都没问题。单贴都能开,双贴就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