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起不来,微星主板x99a sli plus 应急修理,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楼主(2019-12-02):
同事的电脑,上周五开不起来,拿到我这里。周六一试,正常啊。今天拿去说还是老样子
提示: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Device1, System will shutdoun after 15 seconds to protect your mainboard

又搬到我这里
检查了所有U口都是好的,拆主板吧,记下接线

单独最小化加电,故障依旧。主板显卡如下

问题应该在主板,U口有5ⅴ电,但自检不过,可能是自检信号没过来。仔细观察没发现有元件烧的迹象。
突然

对就这里,怎么裂了,背面
多层板,上下层好办,飞线就行,中间咋办

看看这里是主板的一角,中间有线的可能性较小,先飞外面试试

飞好

试了下,可以起来,装起来

接好线

装上双子散热器

成功点起来

谢谢砚赏!

网友A:
高級貨啊,救下來千把塊錢。
請吃飯啊。

网友B:
军龟星板子这么不耐操啊被风扇压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军龟星板子这么不耐操啊被风扇压裂了?

华硕 技嘉 微星的板材都一样

网友:
我一直用华擎板板,比这都强不少吧。不耐操不行啊。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见啊

网友:
貌似上螺丝不规范的扭裂伤

网友:
没有看见怎么飞线啊

网友:
难道是什么元件的接地线?为啥要接到那里去呢?
等牙膏ing

网友:
好在不是板层断线,完美修复~

网友:
板子没有为你那双子散热器进行优化,还是老实普通散热器吧

网友:
这就是芯片级维修了吧

网友:
还好没断透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真会折腾。。。。。。

网友:
手艺不错 运气也不错 黑板据说不好观察

网友:
还好中间层没有走线。。。

网友:
主板怎么坏的?散热器这么小应该压不坏的啊

网友:
芯片的线压断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級貨啊,救下來千把塊錢。
請吃飯啊。

没有请,倒是经常多打点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军龟星板子这么不耐操啊被风扇压裂了?

不是被风扇压了,是主板的一个角,不知为什么向下弯曲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