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主控开卡求助

楼主(2019-12-02):
本人移动硬盘坏了,拆下来2个闪存芯片,查了下用慧荣的3280主控板子就行,喜欢瞎捣鼓。
图一就是我买的板子,我就上一个闪存芯片,上在有箭头标识的地方,箭头指示的电阻已经拆除了
现在开卡碰到的问题是,开卡报错

网友A:
ce表不对,chA的ce0空,这样产不出来。闪存丝印是啥?单颗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表不对,chA的ce0空,这样产不出来。闪存丝印是啥?单颗多大的?

上面印的是29F01T2ALCQH1   查出来是英特尔的,单颗12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印的是29F01T2ALCQH1   查出来是英特尔的,单颗120G

参数是现成的,单颗1CE QLC 128G。说实话,上3280有点浪费,上3281就够了。
话说回来,你这个问题在于闪存贴的方向可能不对。你试试把闪存转180度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是现成的,单颗1CE QLC 128G。说实话,上3280有点浪费,上3281就够了。
话说回来,你这个问题在于闪 ...

您还真是神了,卖家也不懂,告诉我焊接的第一脚就是我标记的那个位置。刚才我调换了下位置,已经量产了一个了,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还真是神了,卖家也不懂,告诉我焊接的第一脚就是我标记的那个位置。刚才我调换了下位置,已经量产了一 ...

其实吧,对于2ce,4ce这些偶数个ce的颗粒,怎么焊都行,因为ce是对称的。但1ce,就应该按照板子标识的第一脚贴。
读速度咋样?有多少?能超过2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对于2ce,4ce这些偶数个ce的颗粒,怎么焊都行,因为ce是对称的。但1ce,就应该按照板子标识的第一 ...

速度还行,非常不错,我已经很欣喜了,2个120U盘够放好多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还行,非常不错,我已经很欣喜了,2个120U盘够放好多东西了

别放太重要的东西,而且要勤通电,QLC漏电率比TLC还高。1个星期不通电,数据可能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放太重要的东西,而且要勤通电,QLC漏电率比TLC还高。1个星期不通电,数据可能就坏了。 ...

wc,怎么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