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12V 1A的坏电源,捐躯给英规switch电源改插头了

楼主(2019-12-02):
首先拆这个坏电源吧,12V 1A的,做工用料看起来还过得去,不知道哪里坏了,没有输出
但是插上去变压器的啸叫声还是有,也懒得修了,家里一堆斐讯K2P的电源都用不完这个坏的就干脆分尸了

没有解说,就瞎拍了几张

插头被我挖掉了,至于用途,往下翻可以它到底去哪里了

貌似是这个二极管烧了
壳子上相应的位置有黑印

变压器应该还是好的

电容貌似没有鼓包,还可以再利用

这玩意不知道烧没烧

———————————分割线—————————————————————
然后说明一下上面的那个电源的插头哪里去了,

前不久老王入手任天堂switch,但随机配的电源插头是英标的
要插一个巨大的转换器用着不方便.......还是老规矩,改!!!
就拿上面坏掉电源的插头,强行把英标改装成国标的了
之前看过我的帖子的都应该知道,我这样改过好几个电源
英规的澳规的都有。

这是它原来的样子....这个电源是支持PD快充的,除了游戏机
也是可以充支持PD快充技术,带type-C接口的手机

剪掉原来的插脚

切掉两侧的多余的塑料件,再打磨,把坏电源的插头处理下平面
线焊上去,用结构胶粘死就是这种效果

大小还挺合适的

我把这个过程发了一个朋友圈,有个朋友的也是港版,插头也是这样,
带出去用很大一坨 超级不爽,所以他来委托我改这个电源,
顺便还给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坏电源过来拆件,
这个改动比我自己的那个更大,整个三角插头我全部切掉了,
直接装了一个别的电源,焊好线后再粘死,成品的违和感要低很多

不是看后面的话,基本上看不出来改过

———————————分割线—————————————————————

这一段是教大家怎么辨别假冒的任天堂switch电源。众所周知,任天堂switch电源的做工用料
是相当奢华的,但被一些利益熏心的商人发现了“商机”,也开始生产一些假货混入市场

通过拆机图可以得知一部分的电源都是交给美上美(Mitsumi)代工,
上面有大量的屏蔽罩兼顾散热,联系上面的拆机图,
可以用磁铁检验后配的电源是不是正品

英标版,正品↑
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17441.html

假货↑

(虽然这个假货做的也挺好的,但对比正品用料、质量还是差一截)

我借了一个日版机器的电源过来,同样也是美上美代工的
用磁铁测试,顶部只有边缘可以吸住,中间吸不牢。

正面和线朝左的这侧面的中间难被吸住,晃一下就掉了,其他地方都可以吸的很牢固
插头那一面吸不住(注:正品的线材和插头、线套的颜色不同,线的颜色更深一点,假的都是用一个色)

这一面只有一点点地方能吸住,

插脚完全不能吸住(因为是铜的....假货都是铁的或者别的材料)

typeC接口能被吸住,注意那两个小圆孔,是可以看到到接口的屏蔽罩的

(美上美、台达、创伟力都有代工过switch的电源,该方法仅对美上美代工的有效)

网友:
两极管短路了。

网友:
完美嫁接不错~

网友:
假的就是假的,一比分高低。

网友:
这活儿不错,可以学习学习,只是没有这样的头子

网友: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以前卖过一个任天堂主机给坛友,好像是一百多左右,主机正常,后来给我恢复出厂后要有手柄激活

网友A:
请问你这个结构胶是什么胶,想买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结构胶是什么胶,想买个用

丙烯酸AB胶,可以粘黏金属、部分塑料,用法和普通的AB胶那种差不多,颜色是黑色或者墨绿色,将两种液体混合后涂抹拼接,15分钟凝固,完全达到使用强度要24小时。但这种胶价格稍微高点,一般在20-30元左右,而且会腐蚀进一部分塑料进去加强粘合的强度,对这方面比较看重的,建议选择便宜一些的环氧树脂AB胶,12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

网友:
人的想像力是无穷的,真可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既有创意,也很实用。

网友:
真羡慕你们的手机,咋拍得那么清晰呢!

网友:
拆的电源做工还是中规中矩的,可以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