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更换红米5plus一体屏幕总成

楼主(2019-12-02):
上回自己的手机屏幕碎后,好友的红米5p也碎了屏幕。同一个淘宝店家买了屏幕后,上周五空闲时间少,到货后只换了自己的魅蓝note6。

今天开工换他的,碎的不厉害

和我的手机类似,金属的后盖

成色差了些,右下角受伤了。

先去了SIM卡托

单面单片撬开后盖

看来机器不是第一次拆

电池没有易拉胶

三段式结构

断开电池排线

注意开机、音量排线

不急着拆,把新屏扣上进行测试
一切正常,我下单的店家是面对维修店的,只有总成都不带中框。费点力还要拆下中框
拧螺丝拆主板和上天线盖

和我的魅蓝一样,拧下主板一圈的螺丝。摄像头,主板全下来。屏幕排线压在电池下,实际不用拆主板。我是为了彻底清洁中框才拆的。

问了一下同事,屏以前更换过。电池在上次维修后只是用3M双面胶固定,倒是方便我拆了。

拉松屏幕排线

用孩子的加热垫给屏幕加热。

单面单片从没有屏排线的上方下刀,有细缝后加入拆框水

不是原厂胶了,用塑料片很好划开

测试拆下的碎屏还完好吗?

胶水打得够恶心的

高低不平,原本的双面胶还有残留

硬塑料片刮

酒精擦洗

全处理干净后,中框四周打B7000胶水

屏幕合上中框

找根电池易拉胶

装回主板

完美亮机

处理后盖,上了2遍酒精才算擦干净

顺便还买了钢化膜

贴上,加上胶圈等胶水固化。

网友:
拆框水是什么?

网友:
你这个内屏没事,换盖板就可以的,不过让别人换个盖板和自己换个总成成本差不多。

楼主:
上个换魅蓝的帖子里拍过,拆中框用的药水

网友A:
好家伙,碎屏都要排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碎屏都要排队来

这叫祸不单行

网友B:
换个盖板160,真TM黑。我上次也让人换了个盖板,自带盖板手工费70块。换这个不难,就是没个真空机去泡。

网友:
哈哈,这小桌面,翠绿翠绿的,真养眼啊

网友:
分离屏和框架比较麻烦

网友C(2020-04-07):
哪家店买的屏(给个地址谢谢!)是原装的吗好用不我的也要换屏

网友D:
楼主可否私信屏幕店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店买的屏(给个地址谢谢!)是原装的吗好用不我的也要换屏

按图片中信息自己找吧,是否原装不清楚,只追求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私信屏幕店铺?谢谢

按图片中信息自己找吧,耐久性未知,后果自负。我是优选性价比。

网友:
看起来只裂了外屏啊,这种维修店有专门换外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图片中信息自己找吧,耐久性未知,后果自负。我是优选性价比。

好的我自己去找找吧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换魅蓝的帖子里拍过,拆中框用的药水

应该是解胶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盖板160,真TM黑。我上次也让人换了个盖板,自带盖板手工费70块。换这个不难,就是没个真空机去泡。 ...

换外屏160还不如淘宝买拆机总成自己内外屏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图片中信息自己找吧,耐久性未知,后果自负。我是优选性价比。

欧克,谢谢楼主了,哈哈

网友:
360q5plus 屏坏 躺在柜子里

网友:
外面压屏太贵了,我觉得压屏60-80就合适,分离不难的话,盖板玻璃也就几块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