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C芯片burst Mode中限流问题

楼主(2019-12-02):
我想请教个问题,比如一个DC-DC芯片 ADI公司的ltc3624(附上LTC3624数据手册提到了burst mode中电流限值是0.8A,但是在典型应用中效率曲线里负载电流却到了2A?负载电流最大不是应该只有0.8A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负载电流超过限定峰值电流0.8A就跳出突发模式,进入连续模式了?

网友:
Burst Mode operation and pulse-skipping, automatically switch from continuous operation to the selected mode when the load current is low.
In Burst Mode operation, the peak inductor current is set to be at least 800mA, even if the output of the error amplifier demands less.
阅读理解的时候到了,请在仔细阅读第9页内容。

网友:
一般情况下,若不是为了极致低功耗,不建议设置为Burst或者pulse-skipping模式,因为这样输出纹波会变得很大,直接设置为强制连续模式就可以了。 the selectable MODE/SYNC pin allows the user to trade off output ripple for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