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改动

楼主(2019-12-02):
电脑电源改成光猫电源。因为不需要太大的电流,嫌那风扇太吵了,把风扇插头拔了上电后就没有输出电压。插上风扇就有输出,如果不用风扇要先接上负载再上电就有输出。这个是不是有最小输出保护?怎样才能改动最小输出保护?

网友:
输出接个假负载(电阻)

网友:
大把电源,出邮费送你一个。

网友:
如果光猫是12V的:直接用风扇的线接光猫。如果是普通5-9V的电源:中间加一个DC-DC模块就可以。以前的34063板子很常见。

网友:
ATX电源中,一般在+5V、-5V输出端各接上一个100欧负载电阻,+3.3V输出端接上一个15欧负载电阻。

网友:
电脑电源改光猫电源太费电了,电脑电源待机都有2W-3W,空载也有5W-7W,用个好点的12V普通电源待机才零点几瓦

楼主:
主要是想集中供电。光猫,机顶盒什么的,四,五个都是12v供电的弄成一个就省几个排插孔。

网友:
晕,ATX效能不高啊,现在开关电源美规已6级能耗标准了……

网友:
光猫、机顶盒、路由器,用一个12V 2A的就行了。
电脑电源不合适

网友:
听楼上的吧,就算弄好能用也是又占地方又费电,淘一个五安的剪线电源很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