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Rinnai JSQ16-C拆解 好像入水口漏水怎么处理

楼主(2019-12-02):
(图片)

网友:
当初差点买这个林内了,跨区域太贵了,放弃了。做工真挺好。

网友:
图片就看不出故障点的位置 。丝口?破管?传感器?
入水口没温度的, 热熔胶加抱箍……

网友:
入水口的零件都是用密封圈密封的,漏水的话换相应直径的密封圈就行了

网友:
塑料件换新的吧。。。

网友:
楼主你拍多张图片,也没看出从哪里漏水。要是07年的林内,多数是水阀推力膜片(皮膜)破损了或者是推杆密封圈磨损漏水,网上买个自己换20块钱搞定。

网友(2021-12-29):
这个型号好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