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12v 20w 的灯珠应该用多大的限流电阻

楼主(2019-12-02):
如题,不想用驱动,用多大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
灯珠是一颗还是一串还是多并还是又串又并?

网友:
12V电源确定,还要确定是几只白光灯珠串联,才能确定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
没说是LED,如果是LED,还要看串并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无数个解。。。。。。。。。

网友:
都标注清楚12v 20w了,要啥限流,直接12V接上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如果用的12v电源 就用不到限流 如果是大于12v 就用 v-12除以灯珠的额定电流就是你要的 限流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