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有什么 低成本的办法,将18650升压到67V??

楼主(2019-12-02):
==请教下,有什么 低成本的办法,将18650升压到70V??不考虑效率和功率,只要能升压到67V就行

网友:
了解下RCC电路

网友:
了解一下电蚊拍电路,稍微修改一下变压器匝数比即可,最好再加个反馈。

网友:
电蚊拍的电路板,在输出端接上70V的稳压管。否则还可以更高。

网友:
可参考手持式燃气灶电子点火器电路结构,原来用的是一节干电池,都可以升压到3~5mm打火放电状态。

网友:
电棒的原理最简单。

网友:
一万伏都可以,别说67伏

网友:
还是要看需求,输出电流要多大?

网友A:
这个看需要多大电流的,只需要电压的话马宝家一个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
必须万能的34063

网友:
普通的boost电路输出压差比太大理论可行但是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就算勉强实现也是效率奇低。
这种高压差比建议使用反激式开关电源,很简单,集成的boost升压器电路改改就行,MC34063也行,功率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非要用Boost的话还有一个办法,把标准的boost电路电压设在一个较低的值,然后由扩展的倍压电路输出足够的电压,适合小电流场合。
关于这两种电路数据手册的扩展应用中有提及,给你参考:
你研究一下原理就可以活用。

网友B:
要求体积可以多级boost,不要求直接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需要多大电流的,只需要电压的话马宝家一个模块就搞定了

电流刘没要求,马宝家没找到这样的模块

网友:
很简单啊,15节串联,就超过70V了

网友:
楼主准备搞什么玩?

网友:
34063极限电压只有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求体积可以多级boost,不要求直接反激~

哈哈。。。不考虑体积的话,可以用17只18650串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考虑体积的话,可以用17只18650串联起来。。。。。。

网友:
34063+M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