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冷了,总结一点经验,要做应急启动电源的进来。

楼主(2019-12-02):
1、用超级电容。不要用锂电。六个超级电容,可轻松提供提供600A的电流。内阻小于任何锂电。

2、电线推荐15平方以上的,橡胶皮电线。最好是电焊用的。

3、接头用叉车充电的175A电木接头。不分公母,但分正负防误插。一个头接好线,放在机舱。一个头放在超级电容这边。夹得紧,能过大电流。

不要去研究什么EC5,EC8 再加铜夹子的。渣!毫安级的东西,插头的电阻都大过应急电源的内阻了。

不要用安德森插头,渣!某宝上的基本是假货!

网友:
来个图片比较好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东西不常用,之前搞的一个4s铁锂加EC5,可以独立启动小车

网友B:
重点是,你要应急启动的时候超级电容去那里充好电?车在半路上车电池没电启动不了,如何充电?

充好电了自放电率是多小,能放多久。。

最后一个就是充满电能满足多小次点着车需求。。。。。。有时候车放太久没电不一定一次点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东西不常用,之前搞的一个4s铁锂加EC5,可以独立启动小车

多大容量的铁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你要应急启动的时候超级电容去那里充好电?车在半路上车电池没电启动不了,如何充电?

充好电了自 ...

可以考虑太阳能发电或者手摇发电来充电,野外也不怕

网友:
超级电容,多大容量?能启动几次或启动机运行几秒?充满电后放置多长时间还可以启动?自放电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太阳能发电或者手摇发电来充电,野外也不怕

我大半年前在广州将军东买了个剪线的样垃圾多功能应急启动电源,充满放了大半年还是显示满的,就把应急启动线重新接驳就好了,应急电源150元、线跟夹子30元,共180划算了,重点电芯耐久度高自放电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大容量的铁锂?

5000mAh的软包,挺好用的

网友:
遍地都是修车店。接个电都是免费,拉进店里还送一次免费洗车

保险的救援都用不上。

网友:
手摇发电加超级电容组是可行的。去年我用3S三元锂电池组diy了四个应急启动电源,每个材料成本120左右,到现在共救援了3辆亏电的中小排量汽车。

网友:
我用的就是锂电的
日立的硬壳
接口就是什么艾玛丝的
可以脱电瓶启动
你说的那些  我只能呵呵

网友:
超级电容?不现实,应急电源就是准备应急用的,你这想用了还要先充电?EC5接头完全够用,我用日立40900电池4串做的,EC5接头,用的挺好的,起码小轿车,车SUV秒起,4串还不怕反向充电,

网友:
手摇发电机多少钱?

网友:
四串的日立三元动力电池1280120,剪线安德森插头。低自放,一直扔后备箱内。前2个冬天,救过好多车了。

网友D:
直接买一个启动宝就行了 ,自己这样折腾没意思。

楼主说的那样要求 只有专业汽车救援才需要,一块60~120ah 蓄电池+16~35平方焊把线做的搭火线就行,中间要不要接头没啥意义。

自己diy用高倍率磷酸铁锂 10ah左右四串就行,或者其他三元  钛酸锂只要高倍率都行,xt90插头就行,因为直接放到发动机仓搭火 线短8awg就能空电瓶启动。

用法拉电容启动局限性非常大,个人认为法拉电容自放电大,不能长期储存,天天用还好说,每次搭火前还要确认是否有电,充电非常费劲,且时间长,一般大功率电源也要充十来分钟,如果用电瓶给法拉电容充电 还不如一开始就用电瓶搭火

算上成本还不如买一块电瓶合算,但是电瓶也蛋疼不能亏电保存每个月都要充电 低压一低就快报废了,单独为了搭火买个电瓶感觉有点奢侈,没啥意思。

买电瓶还不如买启动宝合算,但这玩意在怎么说了 还要要充电保证有电才能用,关键时没电也脑袋疼,但可以用其他充电宝给他充电。

网友E:
超级电容好,几乎是万寿无疆!还可以快充快放,缺点是能量密度低。漏电小的我放车上几个月还有13V以上,脱电瓶也还能点火。除非你要应急都要点个十几次以上另当别论。
锂电池最大优点是容量大,体积小,可以做到点火上百次。(X宝的聚合物除外,它必需加原弱电,而且过一年基本松皮鼓包),锂电缺点是充满电对锂电寿命是个问题,如果长期半电那就和电容一样的次数了。失去大容量优势。
综上,个人用是电容好,专门吃搭火饭钱的,可以配几个救援锂电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一个启动宝就行了 ,自己这样折腾没意思。

楼主说的那样要求 只有专业汽车救援才需要,一块60~120ah ...

1. 关于自放电。
我手头MAXWELL的二手电容 48V 16串的 300来块钱吧。原滋原味自己拆的。
拆下来有两组好用的。有一组坏掉了一只。
手气不太好。有的人三组都好用。
其中一组去年从车上拆下,拆下时顶多14.5V, 到今年我不小心短接了一下。火光四射,万用表量了下还有9V多。足够启动2.0的汽油车。

但是我咸鱼上另淘了一组MAXWELL 16.5V铝壳的。拆开个个光鲜,但是两晚上就掉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级电容好,几乎是万寿无疆!还可以快充快放,缺点是能量密度低。漏电小的我放车上几个月还有13V以上,脱 ...

对头。超级电容买得好的话,漏电极小。启动电流不是锂电池可比的。电极之间间距大。安全!安全第一!
日立的1280120我也有六片。30块钱一片带极耳的。现在居然还涨价了。
基站的铁锂大单体也有。
总体来讲还是电容是终极方案。一个个都试过的。

我是柴油车,对启动电流要求很高。一个90AH的风帆电瓶只能用一年!第二年一到冬天启动就打喘。刚启动时黑烟滚滚。

用电容并上去启动就非常利索。远超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