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中兴F612光纤猫,昨天才安装的。

楼主(2019-12-02):
拆解中兴F612光纤猫,昨天才安装的。

后面有两个LAN口,不知是千兆还是百兆?
100m的网速,100M够用了吧。

这货的出厂日期是2015年,移动定制的光猫库存不少啊。

外壳里面都灰扑扑的了。

主板全貌。

运行内存ddr3-64m还是128M?

闪存128M

CPU博通BCM68385
这cpu咋样?发热量大吗?2015年前的东西,制程工艺估计不咋地。

电源部分

光转铜线路

电话接口

主板版号

接下来再拆个多年前的中兴F602
========================

cpu是中兴自己的,zx27911a

运行内存和上面的612一样大。64M还是128M?

16M的闪存,为何F612用到了128m的闪存?

我家的网线是6类线,跑满100M没问题吧?

网友:
我就有和你一模一样两个,闲置没用了

网友A:
博通这个芯片好像跑不到200Mbps的

网友B:
这是刚装上就拆了啊,老设备,也没有个IPTV的口子,我装的电信有IPTV口,装的移动没有IPTV的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装上就拆了啊,老设备,也没有个IPTV的口子,我装的电信有IPTV口,装的移动没有IPTV的口子 ...

lan2可以接iptv,送了个创维的机顶盒

网友C:
这个光猫已经运行好长一段时间了,芯片通电受热的焊锡蒸汽都在外壳内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光猫已经运行好长一段时间了,芯片通电受热的焊锡蒸汽都在外壳内壁上。 ...

焊锡蒸汽?焊锡蒸汽得多少度?可以肯定这是旧机器,但能蒸发焊锡得多高温度?

网友(2020-01-05):
很明显这是移动把旧M擦干净擦干净的来拿给楼主装上的,不可能有很多新的,光M更新速度很快,移动自己都是坑别人的,自己不可能轻易入坑。

楼主(2020-02-07):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装上就拆了啊,老设备,也没有个IPTV的口子,我装的电信有IPTV口,装的移动没有IPTV的口子 ...

设备版号2013年就开板了,都2020了还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通这个芯片好像跑不到200Mbps的

我家的200mb,跑到240mb无压力

网友:
这个u发热很大 路由模式不加散热片很容易死机

网友D(2020-03-14):
引用 网友A:
博通这个芯片好像跑不到200Mbps的

这猫在桥接模式下500M上下完全没问题,我就在用,不过网口1是千兆的。这个网变缩水百兆。

网友:
一百兆宽带的话,这个猫够用了。两个Lan口不太够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装上就拆了啊,老设备,也没有个IPTV的口子,我装的电信有IPTV口,装的移动没有IPTV的口子 ...

电信的IPTV和网络走不同的通道,而且用哪个口是可以设置的。移动的不确定是单独通道,即便是也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网线不错啊,只要路由器好跑满速度没问题的。有些老路由说是全千兆,但我发现Wan口->Lan口传输速率只有1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猫在桥接模式下500M上下完全没问题,我就在用,不过网口1是千兆的。这个网变缩水百兆。 ...

我这个网口1是百兆的。显示100M,不是10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网口1是百兆的。显示100M,不是1000m。

我都说了你这个网变缩水了。

网友:
这个cpu发热巨大 属于手不敢摸的那种 放弱电箱不加散热片很容易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猫在桥接模式下500M上下完全没问题,我就在用,不过网口1是千兆的。这个网变缩水百兆。 ...

兄弟,看网变就知道1口不是千兆的那种光猫。有4线的网变和8线的网变。看他这个网变应该是8根线的,2个网口共用一个网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看网变就知道1口不是千兆的那种光猫。有4线的网变和8线的网变。看他这个网变应该是8根线的,2个网 ...

换个网变能变千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