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旋转LED,这种男生应该很会哄女孩子开心吧。

楼主(2019-12-02):
对于这种男生,真的是抵挡不住哇,太有才啦~

开始按照自己设计的组装,焊接。。。

前后花了两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不够仔细,连锡了,导致后面启动时灯是不亮的,检查了才发现,真的是不能大意啊。但是最后还是做好啦,花的几个小时也是值了,最后植入程序,完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这玩意儿女孩拿来哄男孩儿或许有点用,男孩拿来哄女孩……    知道为什么有坛友经常在垃圾桶旁边捡到东西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女孩拿来哄男孩儿或许有点用,男孩拿来哄女孩……    知道为什么有坛友经常在垃圾桶旁边捡到东西了 ...

哇,真好玩,你真棒。。。
三分钟后   我想要这个包,这件衣服,还有这支口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真好玩,你真棒。。。
三分钟后   我想要这个包,这件衣服,还有这支口红 ...

emmmm:sweat::sweat:这不是我嘛。

网友C:
emmmm俺觉得吧,这东西男孩拿来送女孩最多的结果都是被扔掉啊..

网友:
舔狗终将一无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mmm俺觉得吧,这东西男孩拿来送女孩最多的结果都是被扔掉啊..

然后坛友突然发现再来波拆解

网友:
这个现在不流行了,楼主还活在过去

网友:
我关心这样三块板,打版的时候,算几块?

网友:
没看得清是如何往上供电的,好像是用的无线供电。下板用的振荡电路。

不过既然都有电机了,只要上面搞个线圈,下面放块永磁体。旋转起来,就能给上面发电了。

网友D:
你一抠脚爷们用这种头像发这种帖子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抠脚爷们用这种头像发这种帖子合适么

哈哈哈,被你发现了。正宗纯爷们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