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十字插座怎么拆?

楼主(2019-12-02):
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拆解?

网友:
包胶,上刀子吧

楼主:
谢谢!我想无损拆,看来没办法了

网友:
一体成型的,只能暴力拆开

网友:
这个无解  铸胶的 只能暴力  这个一般没什么修复价值 换新把

网友:
用起子用力撬吧,大力出奇迹

网友:
好像跟超市里有款摔不烂的很像,都是一体塑封结构,先凑合用,等彻底不能用后,考虑钳子撕开。

网友:
这玩意儿有维修利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