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on吸尘器电源(HH08)拆解

楼主(2019-12-02):
捡的,乱搜才知是戴森吸尘器电源,拆了看看吧

马来西亚制造

压、松按钮,两侧指示灯闪烁10次熄灭

输出插口

尾部有燕榫构造

星状螺丝和卡扣固定外壳

指示灯导光板,卡住两侧椭圆孔固定内芯

撬起

拉出内芯

取下导光板,控制板上涂覆了一层厚厚的透明硅胶

主芯片

粗壮的承插电极

板边缘有个二维码

立柱内面,灰色的是塑料压钮

压下释放微动开关,指示灯闪烁自检

取下压钮,见微动开关和充电插座

微动开关模印

取下微动开关

DC插座,从两侧卡固

取出插座

有标记处为B+

6串电池组当前电压

测一下一致性

最后1个低了0.01V,还算不错

图片有点多,楼下继续...

楼主:
dyson吸尘器电源(HH08)拆解续

左边的承插极片直连B+

DC插座中心电极,也直连B+,貌似相当于充电+极

DC插座侧电极应该是充电-极,居然测得这么高的电压,有些不解

非充电状态,DC充电电极间压差竟然这么小,有什么说道?

电池组输出电极间有虚电,电压在数十到数百mv间跳动

带个吹风机,虚电就消失了。这时压、放微动开关,也没有电压输出,应该是像笔记本电源样被控制板锁死了,网上说这是戴森吸尘器臭名昭著的毛病。不管它了,看看能不能得几个动力锂电

电池组壳底面也有个二维码贴

6串18650从-端装入,单卡固定

焊点周围清胶,准备焊下控制板

不小心,碰触短路了如图2串18650,瞬间一股异味窜出,镍带出现焦痕。赶紧地开瓶82年的可乐压压惊。

焊下一侧镍带,控制板还是不能扳动,加力一撬侧翻打开

仔细一看杯具了,原来控制板上有个感温电阻,胶固深埋在+极数起第4、5电池间,生生地被暴力撬断了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另一边的焊点,先剪断粗镍带,然后焊离

翻转B+极镍带,方便脱出电池

刻断-端镍带,撑开电池仓卡子

从+端向-端捅

18650电池出来了,怎么不是别人拆到的绿骚尼?米色的外皮像LG的风格,扫+端的二维码,没有产品信息,搜了“MOLI”,说是魔力品牌,台湾产的3.6V的18650,质量排名未知,更多的信息有请大侠补充,谢谢!

没弯腰,捡了6颗动力锂电,小赚了一回,哈哈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安逸,我就没捡到过这些好东西

网友A:
看着还是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是高级货~

不知魔力锂电何方神圣,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魔力锂电何方神圣,质量怎么样?

我也没听说过

网友B:
电池不均衡就锁保护板,以前折腾过戴森V6的电池,拆散给手电钻用了

网友:
这种做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均衡就锁保护板,以前折腾过戴森V6的电池,拆散给手电钻用了

大神可知moli锂电的来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知moli锂电的来历

小白路过,据说是台湾的电芯,质量也还行,跟戴森另外两家LG和Sony的应该参数接近

网友:
拆了保护板,做个转换接口,直接上工具电池

网友:
要修好这个电池能卖大几百哦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哈哈

网友(2021-01-21):
引用 楼主:
左边的承插极片直连B+

我也有一个同样电池,充不了电。

网友(2021-03-03):
卧槽,这也能捡到

网友:
这运气,赚大了,羡慕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