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从起亚k5插电混动车上拆导航主机过程

楼主(2019-12-02):
闲来无事,准备改装一个起亚k5插电混动标配的车,外加一功放来推低音炮,先拆机试试手。

拆机前的图片:

打开工具箱,拆下装饰条;

拆下仪表装饰条;

拆中间通风口;

下一步;

拆上面板;

这个上面板拆时,要小心,扣件很容易坏

松开四个固定机器的螺丝,就可取下了;

拨掉所有插头,就算完成。

原车不带功放,四路输出,推6只喇叭,我想另加一个功放,从这四路中引出线到功放,再加推一只中置喇叭+2只环绕喇叭+1只重低音喇叭,不知是否可行?
如外接一个高电平的功放,保持原车的导航主机M-CAN通讯,功放的协议是否支持?再请路过的指点。

网友: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

网友:
板凳已坐好
有冇过混动系统故障?

网友:
这车机肯定带功放的 不然你门上那4个喇叭拿什么驱动?  加中置可以从功放的左前右前输入端焊线出来后用运放合并成一个声道 也可以在功放输出 接线衰减信号后合并成一个声道 (这种模式底噪会变大很多)  低音也用这个合并的信号加一个低通滤波  后加的功放电源用ACC控制就行 如果功放上电有冲击声 需要加一个喇叭延迟接通继电器

网友:
好玩好玩好玩

网友:
坐凳子,等参考,我想改原机支持无损的音源,其他不变,暂时找不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