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电饭锅发烧了

楼主(2019-12-02):
前几天突然电饭锅坏了,打开一看,保险丝烧坏了了。查了一遍,把保险丝,微动开关都换了,以为没事了。第二天做早饭,结果闻到很大的焦味,电饭锅一条腿烧变形了,整个电饭锅底部和外壳烫手,保险丝都烧得好像有个焊锡在上面,我又把保温片(全图中右下角那个方片就是)和保险丝换了,可电饭锅烧得还是底部冒烟。可我该换的都换了。怎么回事?(

网友:
保险没爆,说明电流正常,烧是温度高,也就是快热到一定温度后没有跳到慢热,查双金属片是否调节到位,触电是否被烧焊死了

网友:
微动开关冒烟吧,质量不行吧

网友:
锅底圆形的磁钢有没有换?可能失效了

网友:
量下插红线,白线的那个开关是不是断不开了,

网友:
发热盘中间的磁钢温控器检查下,或者换新的。

网友:
锅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另外,楼主买的保险质量杠杠的,烧到跟烙铁似的,保险都不爆,我严重怀疑楼主买到了一根钢丝或一根铜丝内芯的保险了。

网友A:
严重怀疑楼主把保温档接错了

网友B:
严重怀疑楼主把保温档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楼主把保温档接错.

请问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楼主把保温档接错了

白色的保温片分正负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的保温片分正负极吗

听楼上的把底部的磁钢换掉试试,温度到了自动跳就是靠的那玩意,那玩意要是不会跳了就会出现一直烧的情况

网友:
楼主的电饭锅比较简单,它的工作过程是按下开关柄控温磁钢吸住杠杆使连动的主接点闭合,电流通过电热管加热电热板及锅胆开始煮饭,当饭中水分煮干时锅胆温度升高过100度某值,磁钢磁性变小(所谓居里效应),失去对杠杆吸力作用,在弹簧作用下杠杆释放顶开主接点,电热板加热停止,饭也煮好,之后就只有并联在主接点上的保温电热板发热,保温电热板功率很小只能维持饭锅不凉。所以楼主所说的故障很大可能是“主接点”粘连,或则控温磁钢及杠杆不分卡滞导致电热板超过100度以上不能断电烧坏锅底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