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公牛GNT-20L漏电保护插头

楼主(2019-12-02):
结构很简单,使用的唯一一颗ic型号是vg54123板子上有一层防水涂层

网友:
看做工很不错的,多少钱

网友:
公牛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同款某东双11买的,好像是19.9

网友:
差评,没看到执行机构和触点

网友(2020-01-03):
有一片IC不错了,好象也只需要一片IC。我买的微尘,能省的都省了,没有IC。

网友A:
公牛还真是什么都生产啊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不错了。。。现在价格战年代,别要求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还真是什么都生产啊

贴牌的,好像是常州斯佳登电器ODM的这个插头,另外还有江苏微尘电器,浙江佳安宝提供的漏电保护模块,至于它的漏保应该是天正电气贴牌的,这都是公开可查的,网页上CCC认证信息点击进入就能看到,工厂信息就是原始制造厂。

网友(2020-10-07):
公牛的不错,价格也不错的!

网友:
我们专做这个互感器

网友(2020-12-25):
这种产品漏电保护模块是采购第三方的,漏电保护器的可靠性和耐久性取决于第三方的漏电模块品质,说实话,对于这个型号的漏电保护模块,值得谨慎考虑!电子式的漏电保护模块,虽然电路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元器件质量,选型,以及设计制造工艺综合起来还是要求很高的!相对产品售价,这个产品搭配的这个漏电保护模块真的还是值得仔细斟酌的!为何不选用正泰或者德力西这种漏电断路器专业企业的或者漏电保护插头行业比较高新基德电子等生产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还真是什么都生产啊

想多了!

网友:
这种终端漏电保护开关也值得考虑,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相关产品,它是空调漏电保护器行业的领军企业,很多中高端空调标配的漏电保护开关就是桂器的(桂器是此类空调漏电保护开关产品的发明者,市场各种类似外形的漏电保护开关都是仿它的),桂器也是空调接触器领域的领军企业!桂器在接触器和漏电保护器领域的技术底蕴和实力,那是相当雄厚的,只是消费级市场不怎么了解而已。比如消费者可能买到的空调带的漏电保护开关纸盒子外面印刷的是空调品牌的Logo商标,但是如果仔细看漏电保护开关就会发现其实是桂器制造的,

网友(2025-04-08):
有原理图没?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