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能充电不能放电求解?

楼主(2019-12-02):
tp4351b芯片,充电很慢但是已经充到4.06v,接上手机后充电宝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手机没反应,到底怎么回事呢?请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救了,换板子或者扔了,自己选

楼主:
楼上的,怎么就没救了?明明可以维修的

网友:
tp4351b放电电流只有1A,充现在的智能手机,有可能过载保护,找个USB灯之类的小负载试一下。

网友(2021-01-25):
补焊以下试试呢,看看电感掉没掉,我的这个就是电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