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UX奥克斯HX-PB9635破壁营养调理机拆解

楼主(2019-12-02):
AUX奥克斯HX-PB9635破壁营养调理机拆解
一.主机拆解:

楼主:
AUX奥克斯HX-PB9635破壁营养调理机拆解二.加热搅拌杯简拆:

网友A:
曾经有个九阳豆浆机也是塑料杯加热的。。。用久了会有污垢。。。
这个看着温度保护措施挺多的。。。设计比较靠谱了。。。

网友:
老哥又要做好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个九阳豆浆机也是塑料杯加热的。。。用久了会有污垢。。。
这个看着温度保护措施挺多的。。。设计比 ...

这个是玻璃杯,损坏已换过。

网友:
这个啊,这东西不知道里面是不是铜电机,如果是铜的应该可以拆不少下来,定子转子都是铜线,能卖不少钱,要是铝的就算了

网友:
玻璃的倒是好清理

网友:
玻璃杯轴承容易坏,可以远程遥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