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wdr4900 v2

楼主(2019-12-02):
昨天50元收了两个路由器,wdr4900和wdr6500千兆版,先拆了4900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千兆芯片内存闪存功放USB,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A:
那里收的,
这么便宜,
二个千兆才50元,
请提供一下链接。

楼主(2020-01-01):
引用 网友A:
那里收的,
这么便宜,
二个千兆才50元,

本地垃圾站收的

网友(2023-06-12):
不错不错,有人补齐内存128M吗

网友:
不错,有人补齐内存128M吗

网友(2023-08-14):
换了16m的flash ,结果不小心把旁边的一个电阻给弄断了,板子的找铜片给弄断了, 找不到电阻,也找不到电路图,无法开机了,有没大神支个招怎么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