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个历史淘汰的装备,昂达vp73

楼主(2019-12-02):
p全新淘汰机子,胎膜还在

背面还高了一片铝片

接口非常标准

铝片是双面胶粘上的

拆开做工很经典

排线都包了铜箔

电池报废了,直接剪掉

主板也属于标准板系列

电路都有屏蔽壳,还不错,不过貌似gps都是这个设计

揭开看下,联发科的方案

这面居然还有个emmc,有点出乎意料,但是没有贴装

铁片

这个小芯片就是gps芯片了

联发科的方案

开机,

gps,

地图早淘汰几十年了

全家福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导航仪 当初也是高大上的玩意  不知道有没有视频输入功能  要是有还能发挥余热  可以改个简易工程宝

网友:
是呀,电子产品发展太快,家里老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仪 当初也是高大上的玩意  不知道有没有视频输入功能  要是有还能发挥余热  可以改个简易工程宝 ...

这个支持,主板被我拿来改造了倒车显示

网友:
螺丝够隐蔽的

网友B:
家里也有一个触屏的,吃灰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有一个触屏的,吃灰ing

如果不带av,只能吃灰

网友C:
改成倒车显示确实不错,我有一个本也打算改倒车,结果整的开不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倒车显示确实不错,我有一个本也打算改倒车,结果整的开不了机了,

这个就有点不好玩了

网友:
导航的的定位离我这很近

楼主:
这个地点是厂家出厂默认的,这么来说,应该厂家离你很近

网友:
当初400多买了个,后来没用几次(其实是没出外地几次)就被手机代替了……

网友:
我以前个它的MP3,那OLED屏暗了,没法操作,还以为那儿坏了,后来才知是OLED屏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