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修复一个电茶炉

楼主(2019-12-02):
同事的一个电茶炉,开机后故障现象是不加热。

下面的水泵

下面的接线

线路板上有漆保护不易受潮

电路板正面

到手后加水开机能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音,感觉问题不在底板上。
把上面的电壶拆下底座,测量加热部分没有烧断。
把下面的温度保护拆下来,检测也正常。感觉不应该有问题,用改锥动了动温控开关的触点。
没有盖上底座盖子放在底板上试加热,温度显示有变化了。烧了两壶水,能正常烧开。
看来是温控开关的触点接触不良了。

网友:
带触点的这些元件时间长了都用这个问题。

网友:
温控开关在哪里?

网友A:
温控开关?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在哪里?

应该在壶上

楼主:
在壶底部,可惜忘记拍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