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破lm723的调压电源搞不明白了求助!

楼主(2019-12-02):
电路图基本跟网上找的这个一样,故障为,直接通电,电压就是最高值20V左右!(面板上带5V,15V最高输出电压调节开关)调节电压分功能无效,Q2在线测量三个脚位电压基本相等,取下测量正常,Q1开路测量也是正常,取下Q2后输出就没有了装回后依旧。lm723也更换过,(淘宝买的两个不可能同样是坏的而且现象一样吧)保护部分的Q3,Q4附近没有查,感觉因为有输出(直接输出最大电压了),那地方不能有问题,几乎电阻电容也排查过了,还有什么能坏的地方吗?

网友A:
q1,q2一起换吧

网友B:
80%修手机的都不会修工具,比如电源,风枪,焊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修手机的都不会修工具,比如电源,风枪,焊台什么的。

你说的很对,所以才需要研究嘛,能给支点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一起换吧

q1是一个铁壳的大功率三极管,根本没坏,芯片控制Q2的部分不正常,还不是芯片事

网友:
这个维修电源只有调压没有电流调节?

网友:
既然Q1、Q2正常输出还是最大值,那么你就没怀疑过电压调节电位器?或以它相关的线路。

网友:
以前弄过一个类似的723电源,当时好像检测电阻很烫,然后拆下来变了,换了就可以用了,好像是图一的R1,自己还收藏了好几个723,感觉这个线性电源很不错,有过流保护,调节电压很大,足够应对测试一些小电器电源

网友:
检查电压调整的几个店主:R11、R12、R1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所以才需要研究嘛,能给支点招不

这种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电位器和线性调整管,你这个情况如果调整管没有短路的话就是电位器和相关的取样两三个电阻(R11,R12)的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把C2 C3换掉会有意外的惊喜,都是47UF/50V的。

楼主:
修好了,是Q2的问题!一定要拆下来测试!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有1K多的阻值!更换后解决了,我是新手,最近修了几个电源都是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有1K多阻值造成的问题,一定要拆下来测试,在路测正常拆下测也正常但是测试到集电极跟发射极之间时发现有阻值了!电阻基本上坏的少,而且各种管子一定要拆下来测量!一点经验分享给大家比我还小的小白新手

网友(2021-02-22):
今天修一台同上一样,q2坏了,发射极和集电极打穿了。换a966,bd140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是Q2的问题!一定要拆下来测试!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有1K多的阻值!更换后解决了,我是新手,最近修 ...

经验不够就需要拆下来测,,我修机,,三极管从来不需要拆下来测,,指针表在线测量搞定,,除非高阻值漏电,,但一般高阻值漏电的,,平均一年都遇不到一个

网友:
我也有个吃会的,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