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 拆个一加热就啪啪打火的美的新款电磁炉

楼主(2019-12-02):
已解决
很奇怪,拆机之前就啪啪响,拆机后没装面板隔着一本薄书加热又正常了,重新装上面板,上紧螺丝再测试又正常了

之前一个苏泊尔也是,开始电容鼓包,提示e0更换后不提示了,放上面板加热啪啪响,根据上面情况,面板固定好螺丝在加热,故障消失

废品站4块收的,看到干净无油污也没拆过的就收了

回家灯泡大法测试,通电 开机正常

选择功率模式正常

检锅也正常

不过一加热就打火  啪一下 歇一会 然后又啪一下 循环这么打火。

拆机也没发现什么大功率原件虚焊的情况

特拆解 求解

拆机一看 元件很少了,就剩下低压5v 18v之类的元件了

后面 贴片元件挺多的

整流器 IGBT  这七个脚 也没套管,焊锡感觉也不够

求问解决办法

网友A:
看见散热片中间有点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散热片中间有点黑色!

特意去看了下,中间那个是螺丝柱,要散热片都烧黑了,正面不知道炸成啥样了

网友B:
查声音哪来源?4元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声音哪来源?4元真好。

能弄好才叫真的好,面板放上去放锅后加热才打火,拆开后就不好放锅了,所以也难找声音来源了

网友C:
不是打火,排查线盘压线头和康铜丝有没有虚焊,没有就应该是过流保护启动或过零电压丢失保护了,这板的贴片电容漏电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声音哪来源?4元真好。

盖上加热才啪啪响,拆开后不好加热触摸也按不了了,来源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打火,排查线盘压线头和康铜丝有没有虚焊,没有就应该是过流保护启动或过零电压丢失保护了,这板的贴片 ...

虚焊仔细检查了各个焊点都挺不错,光滑饱满没发黑的现象,还是如你说的检查下各元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上加热才啪啪响,拆开后不好加热触摸也按不了了,来源不好找啊

那简单,不加面板,线盘垫书,放锅。

网友:
只要不是 线圈 短路,问题不大,慢慢修吧。

网友:
把那个大电感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打火,排查线盘压线头和康铜丝有没有虚焊,没有就应该是过流保护启动或过零电压丢失保护了,这板的贴片 ...

不起打火,应该是面板线圈锅底没接触好的原因,固定好面板螺丝上紧,问题解决了

网友:
谐振电容换下有惊喜

网友:
再补,怀疑这个是仿美的,我好像也有个,正面LOGO不同于其它Medⅰa,背面无厂家标签,内部有2张标签纸,同号。不过,做工还行。

网友:
声音哪来源?4元真好。

网友:
铝线圈的垃圾货垃圾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