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众迈腾b8 车灯内部的 灯光高低微调螺旋马达 拆开看看。做工太好,不怎么好拆

楼主(2019-12-02):
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89

送人都没人要

插线

nmb的马达

一些编号

底部。

放水橡胶圈

撬开

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

螺旋,杆子是伸缩的,不是转动。

螺杆有润滑脂

转子

轴承,估计有可能也是nmb的吧

外面磁铁,无刷电机

上下两块0.5mm厚的铜片

电机

上面固定贴片暴力都弄不下来

不知道是点焊还是什么的。就那一个点很紧

撬开接线

内部

小板有弹簧,和电机外壳连接,估计GND吧

小板拿不出来

插座。估计是空板时候塞进去,然后再焊东西的

暴力

小板丝印,,,,哦不,那些字也是铜箔,不是油墨

背面

看看电机出线

焊死的,打不开了。

网友:
拆了好多个。最后只留下了线圈和轴承。

网友A:
头一次见到转子轴芯螺旋微调的结构,线圈和轴承可以留下,强磁转子也可以留下吸螺丝。

网友:
还是比较精致的

网友B:
拆了卖铜,这里面应该不少铜

网友C:
这个零件比日系车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转子轴芯螺旋微调的结构,线圈和轴承可以留下,强磁转子也可以留下吸螺丝。 ...

那个磁铁是普通的黑色磁铁。不是强磁。我在电动车轮子拆了很多强磁,吸螺丝这一辈子都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卖铜,这里面应该不少铜

里面就是两个线圈。还有个铁芯。没有多少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比日系车好太多

nmb美蓓亚是日本的,哈哈。对于车的质量,只是各个厂商的选材不一样罢了。

网友:
质量还真没得说,过硬,就这成本也要高些

网友:
HELLA 德国海拉 改灯的都知道
如果你的汽车大灯有这个标识  夜间请规范使用远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