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阳能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12-02):
太阳能充电宝拆解
没用沙子的电池,给好评!电芯过放了,小充电板激活一下,满血复活!

网友:
真要晒太阳不怕炸了。。。。

网友:
这么一小块太阳能电池,得猴年能充满。。。

网友:
估计晒糊了也充不满~

网友:
肯定充不满的。。。。

网友:
好像是hotchip等常见的三合一芯片方案,太阳能没啥用,能在太阳光下点亮一颗指示灯算不错了,我觉得改成灯板实用点,晚上和停电等可以当泛光灯手电。

网友:
这要晒太阳,不得晒个一年半载的才能充满了啊

网友A:
没那么夸张。 之前有个放阳台,一周可以充到一半左右,只能凑合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要充满电,要晒多久的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夸张。 之前有个放阳台,一周可以充到一半左右,只能凑合吧

等充满了,塑料都晒老化了。。。

网友:
地摊上杂牌不敢下手,OPPO,Ⅴⅰvo,…。只收品胜,共享电。还要成色稍好。

网友B:
这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能力就是个摆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能力就是个摆设吧

是高级智商检测器

网友:
晒一个月估计都充不满
不让挤牙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