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再修理一个关不住水的水龙头

楼主(2019-12-02):
再修理一个关不住水的水龙头

网友:
修好了吗?结果也不说

网友:
净水机也是这种,也是关不紧。怎么修

网友A:
陶瓷片有磨损,加软垫试试

网友:
偶也有个水龙头滴水,不严重懒得修

网友:
应该是和角阀通用的阀芯

网友:
修好了吗?修的过程应该描述一下嘛。否则差评!

网友:
直接换个阀芯就好了,以前漏水了都是直接换水龙头,十几块钱一个,后来有一次学精了,一个铜阀芯也就两块多钱,换上阀芯就好了

网友:
我家也是这种芯,老掉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片有磨损,加软垫试试

这办法很有效,我修过好几个。

网友B:
就是就是,换个阀芯就好了。最多2元

网友:
平时多预备几个阀芯,水龙头关不严就换上。

网友:
这龙头年代久远,还是直接换个新的算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就是,换个阀芯就好了。最多2元

关键是好多都拆不开了

网友:
这个我修过,其实是轴上面跟外套接触的位置有一个塑料的垫片磨损了,导致陶瓷片之间压不紧,配件找不到,我是用铜片自己做的。

网友(2020-01-05):
良心件,都是铜的,加一个合适的垫圈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好多都拆不开了

是的,一般来说需要修理的都已经浆得厉害了,所以拆才是大问题。

网友D:
这东东要自己研磨,用牙膏在玻璃上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东要自己研磨,用牙膏在玻璃上磨。

一般不用磨,换一下立杆下的耐磨环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