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3元收个东测仪表,拆开清理(ORiENT DC80B)

楼主(2019-12-02):
桥底下第一次见自动量程的表,缺电池盖,开5还3。太杂牌了,百度不到牌子。我还没用过自动量程表呢,拆开,清理半天,估计06年产,9Ⅴ电,换各按钮,酒精擦触盘。就电压电容档有底数,其余档应该好的。请问:
1,电压档有不固定的底数,短接笔,基本归0,正常么?不正常该咋调?
2.电容档有固定底数1.07nF,正常么?
3.晶振4M改8M可以吗?指没大影响为好。
先谢。

网友:
超值啊,我等小白等用就行,高手的话可以好好打磨打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是富晶的芯片,记得有个nb400用的是这个芯片,底数应该是触盘磨损了吧

楼主:
触盘没磨损痕迹,倒是触片哑色,不是亮铜色,之前已磨,回头换几片试试。

网友:
正常的,FLUKE 17B也是这芯片。

网友:
正常的,FLUKE 17B也是这芯片

网友:
自动档都会有点底数,只要短接能归零就行

网友(2020-03-03):
稳赚不赔
电压,电容档底数是正常的。
把按键买几个换上,其他的不用换。电解电容如果没漏液就不用换
晶振不需要改8M

网友(2024-01-27):
这不就是优利德UT6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