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H58TFG9UHL这芯片 什么工具可以量产

楼主(2019-12-02):
这芯片网上资料好少啊,芯片是64G的tsop48的tlc颗粒 ,求什么U盘板子支持啊

网友A:
有ID吗?
TLC的话,我猜SM3267,SM3268,SM3281总会有一个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ID吗?
TLC的话,我猜SM3267,SM3268,SM3281总会有一个支持的。

9UHL和9THL一样的,15nm TLC,3267 3268都支持,3281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D吗?
TLC的话,我猜SM3267,SM3268,SM3281总会有一个支持的。

一朋友的,说便宜给我,正好我打算做几个u盘玩玩,关键本人小白,焊工还行,查了几个芯片的支持列表没看到,就暂时没回他,903里没看到,3267ab也没看到,没这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9UHL和9THL一样的,15nm TLC,3267 3268都支持,3281不清楚,

那大神我在去下几个其他版本的看看,小白列表有敢玩,没有的往里添加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UHL和9THL一样的,15nm TLC,3267 3268都支持,3281不清楚,

大神我下了几款量产工具看了 下列表没有啊  只有9THL,而且这闪存网上没搜到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D吗?
TLC的话,我猜SM3267,SM3268,SM3281总会有一个支持的。

没合适板子呢,没买呢不知道哪个支持   我寻思问我呢数码大神有没有玩过的这个是tsop48全称TH58TFG9UHLTA2D,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合适板子呢,没买呢不知道哪个支持   我寻思问我呢数码大神有没有玩过的这个是tsop48全称TH58TFG9UHLTA ...

3268支持,3267AE不确定(应该也支持)

网友(2020-08-22):
我从东芝的一个坏的SSD里面拆了四个。3267AE和3268的支持列表里面都有,

ID:98 3c 99 a3 7a 51. 会被认成TH58TEG9THLTA2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3268最终开不出来,如果什么都不调整,一开始就会报flash setting not found.手动选ISP什么的,到最后format失败。
换到3267AE就成功开出来,啥都不用调。不过速度就读写30-40这样。纯粹废物利用了。

网友C:
9uhl 917可以用,其他没试过

网友D(2020-11-12):
引用 网友C:
9uhl 917可以用,其他没试过

请问哪个版本的软件,能否PM一下,我现在这个试了好多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个版本的软件,能否PM一下,我现在这个试了好多个都不行

搜一下论坛有

网友:
917 M65无脑开,不能开就去改setting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个版本的软件,能否PM一下,我现在这个试了好多个都不行

TH58TFG9UHLTA2D你的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9uhl 917可以用,其他没试过

TH58TFG9UHLTA2D用is917可以开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个版本的软件,能否PM一下,我现在这个试了好多个都不行

你的U盘开卡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