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方便手机充电,家里明装几只插座

楼主(2019-12-02):
先给大伙看个风景 自家的毛竹山
有几年没打理过了,期间台风下雪把很多竹子拦腰折断或者连根拨起

齐土面锯掉

放倒好多了,还有好多僵尸要继续放倒

下面进入正题,前几年家里翻修,整个客餐厅就电视机那面墙有3处插座,手机没电了只能放那充,吃个火锅也不方便,要拉长长的排插,
蓝色代表原有插座,红色是今天装的三个

淘宝撸了10米线槽和两个明装5孔就开工了

准备从这里接线  便宜唯一的万能插座

接好后的样子 之前厨房装的时候有坛友建议我不要插座,直接从里面接线,这次试了,也成功了,但要把护套线的外皮剥掉,不然厚度不够,面板扣不回去

线槽90度折角处
r

比划一下  没问题

买的是带胶的线槽,结果墙上的涂料质量不行,一用力就整块粘下来了,最后还是打孔拧螺丝

第一只,插座是顶上出线的,我是从下面走线的,只好横过来装了,另外20*10的线槽塞两根1.5的护套线有点挤,只好剥皮处理

装好的样子,高度刚好平桌板下沿,不影响桌子靠边,也方便插火锅和充电头

这只在座位边上,主要用处就是插手机充电头了

这只在另一个角,夏天可以插个风扇,也可以充个手机

这段线槽没注意字,其它都是朝下的,败笔啊

end

网友A:
字呢,还在码么,我来早了

网友B:
你这种就是回家一趟竹子死光光

网友C:
吃货的思路:看见了竹子就想起了竹笋,想到竹笋就想起了腊肉,想到了腊肉就想起了猪肉好贵,今年熏不起
老哥回家就搞家庭改造啊,坛里混的都这毛病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呢,还在码么,我来早了

电脑还在装五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货的思路:看见了竹子就想起了竹笋,想到竹笋就想起了腊肉,想到了腊肉就想起了猪肉好贵,今年熏不起 :lo ...

现在冬笋约10rmb一斤,那天找了一圈就找到两个,加起半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就是回家一趟竹子死光光

为了明年挖春笋,这些死竹留着碍事

网友D:
有田的人啊,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田的人啊,富人

准确的说是我爸妈的山,我上学那会户口迁出了,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如果用竹子做线槽会更有个性,哈哈

网友:
细竹子做线槽,大竹板上掏洞然后把插座拆了装到里面,哈哈

网友F:
谢谢分享。。。。挖几只竹笋打包过来。。。。。急。。。。在线等。。。。。。

网友G:
这线槽钉的不错,20槽放两根1.5的护套线放不下?看样这线挺粗,安全第一,还有一个事儿,竹笋打包几斤包邮尝尝啥味。

网友H:
要是俺就把有字那个拆了重按

网友:
老猪不但是地主,还是山大王呀!

网友:
装修时该多点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如果用竹子做线槽会更有个性,哈哈

这工程大了,你要是想折腾,竹子免费送你500斤,插座面板,线槽肯定够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挖几只竹笋打包过来。。。。。急。。。。在线等。。。。。。 ...

挖不到,竹子可以给你顺丰来几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俺就把有字那个拆了重按

螺丝加双面胶,扯下来就是一大片,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线槽钉的不错,20槽放两根1.5的护套线放不下?看样这线挺粗,安全第一,还有一个事儿,竹笋打包几斤包邮 ...

并排平放放不下,并排竖放有点高,斜的能放下,但不好控制,主要是3通那里没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