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万用表,东测仪表

楼主(2019-12-02):
3元收的。百度不到,哪产的?换件/清理一番。仅电压电容档有底数,坏么?有得弄?
4M晶振换6M或8M可行么(无大影响)?

网友A:
感觉像福禄克同款芯片啊

网友:
电容应该不用换,换了那几个微动开关吧,电压档有低数正常的,短接变零就行了。有条件主板清洗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福禄克同款芯片啊

台湾富晶的芯片,福禄克低端表也用。

网友:
这表泡过水吗?

楼主:
没进水,松香白色残留。已换4个钮,酒精擦过盘,1000号砂纸小磨触片后润点缝纫机油。
今测几组数据,换大M晶振再测,比较下。

网友:
大神要修表~~五十块直接买个好了

网友:
看西瓜视频上一个大神,捡的福禄克,把晶振换大了,说换了电阻档读数速度快。

网友:
刷新率提升,电容、频率显示会有相应变化

网友:
这表看着进过水,锈的那么历害,引脚生锈的零件换下看看。

楼主:
哦,电容/频率档会变。手上无6M/8M的圆形晶振,先不换了,测1Ω电阻要3---4秒,测低电压要2秒。今天打理完毕。要摸索下各功能。
点焊机终于用上了,千年等一回。焊电池触片。

网友:
这表有肉,楼主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