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趁着免费打板,完成之前一直想要的数控电源

楼主(2019-12-02):
很多年前看到无线电某期的魏坤做的数控电源,一直想做由于制版的原因未能圆梦。趁着近期打板免费,撸了板子。终于把这个电源开工了。

楼主:
还没有弄好合适的屏幕。初步看看3.3v  5v  12V三个快捷设置键输出基本一致。电压也可调,由于没有屏幕暂时看不了设定值实际的比较。由于用了专用的基准芯片。按原作作者介绍精度不错。

楼主:
打算 用这个屏试试看。

网友A:
这个电源在软件设计上,并没有校准的选项,靠元件的精度决定输出电压电流的准确
也就是说,全靠“革命的自觉性”,这一点,是一个缺陷
还有一个不足就算高精度的元件带来高成本,不说别的,ADC+DAC+2个REF就不止一张红色毛爷爷了

楼主:
电源板是用嘉立创EDA根据原作者电路图布线。原做的PCB尺寸有点大不合免费撸规则。只好重新布板,控制板利用原作的板子了。

网友B:
魏坤的示波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在软件设计上,并没有校准的选项,靠元件的精度决定输出电压电流的准确
也就是说,全靠“革命的自 ...

原装新件成本确实高。光两个基准就超过一张毛爷爷了 用拆机件还是可以便宜些。这种电源比一比PWM数控调节的精度还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魏坤的示波器很不错

魏坤示波器确实不错。记得阿莫论坛那个JYDZ做的第一版带编码器版就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在软件设计上,并没有校准的选项,靠元件的精度决定输出电压电流的准确
也就是说,全靠“革命的自 ...

我记得你很久前也做过这个电源吧,当时你是显示屏不显示。抛开这两点。你实际使用感觉如何,稳定性、精度怎么样。

网友C:
电源参数怎么样啊,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参数怎么样啊,有电路图吗

这是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你很久前也做过这个电源吧,当时你是显示屏不显示。抛开这两点。你实际使用感觉如何,稳定性、精度 ...

试验而已,后续没怎么用
误差不大,主要还是阻容元件产生,但可以通过改变采样元件参数修正
稳定性一般,如果用大功率有刷电机时曾出现死机和失控
如果可能,最好还是用辅助绕组给MCU等单独供电
为了节约成本,2.048V基准完全可以用4.096V基准通过电阻分压而成

网友D:
我和楼主想法一样,我也趁着免费打板,在做数控电源,我做的是M8V7。

网友:
要是把热熔胶部分换成,插件就好了

网友:
现在数控电源的方案太多了,无所适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想法一样,我也趁着免费打板,在做数控电源,我做的是M8V7。 ...

m8v7数控电源调试稍微麻烦些。

网友: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T12路过

网友(2021-03-18):
去年看到的这个方案,一直想做。但是对电路理论不太懂,还在学习着。希望楼主多多测试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在网上看另一个类似方案DAC用的mcp4822,内部集成了电压基准,可以省下来。用INA226测电压电流,代替ADC,不知道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