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维修用插座

楼主(2019-12-02):
找了一个外壳,网上买了一个插座和电压电流表,动手做一个维修开关电源插座,平时也可做普通插座用,加个二极管,插烙铁也不会烧死烙铁头。电压表挺准,测试与万用表基本上没误差。

网友:
简单实用,好办法

网友A:
现在灯泡还好买吗。

网友B:
字很不错
灯泡可以用小体积的射灯,这种大灯泡容易打破,
可以备几个不同功率的,需要时插上去并联,有些
电器待机功率大就会导致灯光亮起

网友C:
字写的漂亮  工具做的漂亮

网友D:
不错,做得工整。不过我做的是二极管控制的电路是独立的用二挡开关控制,两个发光二极管显示。两个电路前各装一个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很不错
灯泡可以用小体积的射灯,这种大灯泡容易打破,
可以备几个不同功率的,需要时插上去并联,有些

谢谢你的建议,就这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写的漂亮  工具做的漂亮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做得工整。不过我做的是二极管控制的电路是独立的用二挡开关控制,两个发光二极管显示。两个电路前各 ...

可以借鉴一下。我这位置有限,装两套电路就装不下,我这个搬把开关也相当于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灯泡还好买吗。

以前买的,这几年也没买过,不知还能不能买到。

网友E:
安全第一 可以考虑装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字很漂亮
互感器啥样的

网友G:
做的挺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字很漂亮
互感器啥样的

一个小线圈,买电压电流表配的,穿在线路里,测电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挺好谢谢分享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 可以考虑装个隔离变压器

空间有限,所以没装,用时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H:
谢谢你的分享,一直想弄一个就一直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的分享,一直想弄一个就一直在想。。。。

我也一直想弄,总找不到合适的外壳,正好现在找到一个旧电器外壳,加工一下还挺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小线圈,买电压电流表配的,穿在线路里,测电流用。

电压,电流表,不错,来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电流表,不错,来个连接

【交流电压电流表数显双显220v三相380v高精度60v-500v 10A/50A】https://m.tb.cn/h.ewHS8e7?sm=e45343 嚸↑↓擊鏈ㄣ接,再选择瀏覽嘂..咑ぺ鐦;或復zんíゞ这句话₤Ty9nYCIw0On₤后咑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