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启动快到桌面出现条形图,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12-02):
系统是win10,显卡是amd7700,前段时间以为显卡问题没用,今天插上试试,可以进入桌面就是缩小桌面,然后安装新版驱动,不能安装,就按照以前的驱动,安装好可以使用重启也正常,过1小时要关机时就重启试一下,就开始出现图片一样。

网友:
显卡花屏么?机器有没有集成显卡或是单独换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可以么?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或者进去之后卸载驱动还是这样的话:显卡可能是坏了。

网友:
重做系统或者显卡换到其他机器试试
如果一装驱动就花屏说明显存故障或者有虚焊

网友:
集显主板准备换内存,独显主板准备换显卡

网友:
解决思路是从软到硬,先备份系统盘资料,重装个系统试试;不行找个好的显卡代换试试。
话说回来,这显卡也差不多该退休了

网友:
象是显卡花屏,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楼主最好是找台正常的显示器接上主机,再说~!这也是最简单的“排除法”~!
或者把这台显示器搬到别的地方接别人的主机,试试看显示效果
最后再作判断~!!!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楼主最好是找台正常的显示器接上主机,再说~!这也是最简单的“排除法”~!
或者把这台显示器搬到别的地方接别人的主机,试试看显示效果
最后再作判断~!!!
简单且易行,何不乐为!

网友:
就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