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遇到一个奇葩数据线

楼主(2019-12-02):
今天别人送了一根数据线,看这还不错就拿着了,回到家给手机充电,边冲边玩,谁知道过一会自动关机了。
给我吓一跳,还以为手机坏了,赶紧琢磨了一下发现,不是手机问题,而是这根数据线的问题,充电根本充不起来!
如图:

这个数据线充电时电流起不来;

而我用我原装的数据线充电就能正常充电;

拆开发现VBUS的线有两根,地线也很足,按理来说应该不是山寨的线来着;

看了一下商标,好像还是乐视的数据线来着
不懂这根数据线为什么冲不了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设计上有点问题,补焊接下继续凑合用,或者外出带一根耐用点的。

网友:
哪里开焊了?断线了?

网友:
拆过,是乐视的数据线

网友:
哪里可能断掉或者短路了,扔了吧。

网友:
两侧头子根部最容易断线,外表看不出

网友:
乐视的数据线有一款大A口那是可以两面插的,不知道楼主买的是不是这种。反正这线总体还行,就是这里特别容易接触不良,我买了3根2根都坏了,最后换了单边插的那种插头修好的

网友:
乐视线应该不错呀,哪里接触不好了。

网友:
Cc与vbus或与gnd之间有一个电阻,就是上拉或者下拉,估计就是 电阻配置问题,好像,上拉10k2.5安,上拉22k,1.5安,具体也记不太清了。估计个个厂家设置的识别电阻不同导致的typec线充电电流不同。带芯片的另算

网友:
拆开重新焊接

网友:
这个太容易坏了,特别是冲华为的机子没几下就冲不了,拆出来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好在线不错,改个普通的安卓口用电流很大,线也很软

网友:
正极 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