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I LD18650D 7.2V电池输出线问题?

楼主(2019-12-02):
这个五根线是怎么回事?红线到白线是7.5V,红线到黑线7.6V。应该怎么充电?

网友:
白线应该是测温的,或电池识别,只有在设计场景中才有效。

移作他用可以忽视之。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红线正极   黑线负极   中间那个白线不用管

网友:
对。两节18650.直冲正负

网友:
红黑线直接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刷卡机电池啊,直接红黑8.4充就好了

网友:
红黑即可,白线应该是电池识别线

网友:
红黑,白线不管他

网友:
红黑充电,白线是电池信号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