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atx电脑电源(FSP ATX3000-68PL)

楼主(2019-12-02):
去年这个电源导致电脑不定时关机,确定后换下来,一直没有顾上弄,现在有时间修理一下.

这个牌子,英文不好,不知道啥牌子

这个牌子,英文不好,不知道啥牌子

不知道啥牌子的,我的英文不好

好几年没碰电脑电源了,先学习几天理论知识.
拆开后

通过理论知识知道辅助电源始终工作的,可是测量绿线结果0v,电源不工作.找了半天焊下了好几个电阻电容,结果测量是好的,300v电压有,最后找到是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
开路了,此电源启动电阻是2个1M电阻并联,2个电阻都开路了.
通电,绿线4.4v有了,还有一路22v也正常,本来以为修好了,结果短路绿色黑色线后风扇虽然转了,但是电源有吱吱声,这肯定不正常啊.测量PG线电压0v,没有原装电路图,
顺着pg线跑到了lm393那了,本电源是tl494+lm393,测量393的5脚电压不稳0-4v之间跳动,怀疑周围电容故障,焊下后正常.维修陷入困境.一般电压不稳应该都是电容的原因.
偶然碰了下lm494,pg电压居然稳了.这次恍然大悟.494的几个飞线似连非连,原来是我n年前种下的苦果啊!
这是n年前修理的,当时494买的时候没有大的,只有这种的,就飞线连上了,一直工作了好几年.
看看八爪鱼,不,应该是十几爪.

焊下一边后,想重新都补焊一下,补焊完后短接绿黑线,正常了,可是一会又出现了吱吱声.
这次把八爪鱼整个焊下来,

发现有一个脚挺晃,稍微一使劲脚下来了,看来就是这个脚的原因啊.
赶紧tb上买了2个494,等了3天,装上后短接绿黑线居然不启动,一量494的14脚基准5v居然没有.另一片直接上10v电源测,居然13脚有5v,14脚为0.我真是服了,这厂家
出厂不检测的吗?和厂家交涉,本来想自认倒霉,没想到厂家居然又给寄了2片.
这次焊上后电源正常了.
总结经验教训:尽量不飞线,否则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这样修好干嘛用啊,不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好干嘛用啊,不安全吧

还可以放到电脑里呀,为什么不安全???

网友:
你就是个人才,膜拜一下

网友B:
无锡产的,全汉电源,台湾品牌,我电脑里面就是这个。

网友C:
我只是咨询一下,楼主把这个电源修好准备干嘛用?

网友:
学习下,找问题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锡产的,全汉电源,台湾品牌,我电脑里面就是这个。

终于知道名字了,谢谢.你那个几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咨询一下,楼主把这个电源修好准备干嘛用?

备用啊,虽然坏了,但是感觉这个电源挺好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输出没有电压,想请教下辅助电源怎么找

网友(2021-03-09):
你是个蜘蛛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