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1改充电锂电池,双节aaa电池改充电锂电池,两种电池都可以完美...

楼主(2019-12-02):
先上个万用表图,电池中间的横档剪短,留一点,以便安装aaa电池的时候弹簧乱跑造成短路,主意:万用表只做这一个改动,其他不用改。如何快速的剪下来呢?找个剪刀从两边根部剪开,中间的用手一推就下来了(塑料有点脆)

物料准备:拆个拉卡拉里面的锂电池,嘿嘿,这个有很多免费的,我这个是260mah的,很多方形电子烟上也有这种小电池,容易找得到
               TP4056锂电池充电板,有带锂电池保护的,有没带的,这个可以自由选择,主要看你电池有没有保护板
               小玩具里面的电池弹簧触片一对,这也很好找
开始开干(过程就不放了,主要是没拍图)
修剪个可以放在万用表格子里的塑料,前面带挡板就行,是为了方便加装电池弹簧片,能够顶到万用表弹簧片触电,其他的就不用说了,看图说话。
充电板输出端接两个二极管,接到准备的电池弹簧上,降一下电压使用(4.2-0.7-0.7=2.8,没有表测二甲管压降了,大体是3v左右跑不了),也防反接(以前有过悲催经历,9伏电池改反接了一下表烧了),完成了别急着上机,找个发光二极管或者万用表试一下输出正常不正常

完成图,充电的时候拿出来,不建议在表上直接充电,双节aaa7号电池也可以愉快的使用,完美改造哈
点赞加关注哈。。。。。。。。

最后的最后,以前在坛子里看到过三端稳压管的静态电流比较,找不到帖子了,手头也没稳压管,估计能有个稳压管会更完美(一直3v:titter:),有收藏这个稳压管比较的,跟帖发个链接

网友A:
3.3V的LDO即可,有些店家几元就包邮了,可以再带点其他的。

用的多的话,我个人建议用HX4003B电荷泵,貌似效率略高。

网友B:
得不偿失,电压高了频率档灵敏度会下降,最好给它装背光与蜂鸣的升压,继续用干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不偿失,电压高了频率档灵敏度会下降,最好给它装背光与蜂鸣的升压,继续用干电池 ...

你好,大神。优利德136c+可以用10450锂电池吗?用不用串二极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优利德136c+可以用10450锂电池吗?用不用串二极管?。感谢

超过3.6会有底数,最好串一只,2节5号能用很久,有必要?

网友:
我的众仪111弄两节1.5V锂电池,可以用很久,都忘记了充电了。

完全可以买一个模块,充电5V,输出3-5V可调,才6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LDO即可,有些店家几元就包邮了,可以再带点其他的。

用的多的话,我个人建议用HX4003B电荷泵,貌似 ...

这个还是要比较一下静态电流损耗,电容量比较小,不开机的话损耗过快也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不偿失,电压高了频率档灵敏度会下降,最好给它装背光与蜂鸣的升压,继续用干电池 ...

串两个二极管应该差不多,不会高到哪里去的,当然也并不完美哈,找个静态功耗小的稳压管接上去,应该就比较好了

网友D:
HT7130或者其他3V稳压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130或者其他3V稳压LDO

HT7130这个管子最高输出电流100mA,够用吗?静态电流3μA倒是非常合适,找几个研究研究
感谢建议哈

楼主:
仔细考量了一下,串二极管在电池上并不能防反接,防反接需要串到万用表上,降压用是没问题的,帖子不太严谨

网友:
引用 楼主:
HT7130这个管子最高输出电流100mA,够用吗?静态电流3μA倒是非常合适,找几个研究研究
感谢建议哈 ...

100ma足够,我zt-x用的是XC6206P302MR,3.3V,不用外围都可以

网友:
最多只能串一只二极管或者直连,串两只就完全失去了实用性。
还有就是这个锂电池容量太小了,一般两只可充镍氢电池是800mAH,你这个只有其1/3,可能要频繁的充电。

网友:
我用一节铁锂电池+空桶搞定,什么都不换,屏灯常开

网友(2020-01-13):
3.3V的1117了解一下

网友(2020-04-20):
学习技术,后面自己的表都要改一改

网友:
9V表用两个锂电池,3V表用一个锂电池加个2极管,4.5V表用一个锂电池。8年了太好用。

网友:
5号电池的就没必要了, 用充电电池可以用一年

网友(2020-06-07):
这种锂电池容易鼓包,买松下7号电池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2022-05-02):
你之前反接烧表的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