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块多的38㎝圆盘灯,太暗了!加多个灯板亮瞎

楼主(2019-12-03):
后期改造:

加多个15w的改造板。没有15也有10w了

中间那个发光比较集中,够亮了。白天开也能用了。

以下原文:

5块8-2红包-2返利。

灯,

参数

直接就这样寄过来的,破损几率非常大啊

拿出来,还好,没烂。不过塑料罩有压痕,底壳铁板也有压痕。

塑料很薄很软

压下

回弹

内部,终于不是蛇形

驱动掉出来了

标18~24,说起功率,我找遍了淘宝销售页面也没有明确标出这个功率。后面实测吧

淘宝客这边标了24w

好小

恒流的

芯片

非隔离

超小,和手指对比一下

透镜拿掉

铝基板

3v点不亮

4.7v开始亮

看看灯,是两个灯芯,也就是2x3v=6v高压灯珠。

6v点亮

6x6v=36v点亮整条

放点硅脂

装回。

开灯。。有点失望,不是很亮,没达到预期。打算再买1块多两块那种得迈灯板装上去,两个灯板在里面。

看看灯

还是有频闪的

盖上罩子。

实际19w,不应该啊,19w应该很亮的,这感觉和我那个18w的佛山照明灯管差远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现在顶灯我都弄成节能灯了,感觉那个罩子特别档光。取下罩子要亮很多,怎么搞

网友:
站短购买链接,出租的房子灯坏了,准备来一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顶灯我都弄成节能灯了,感觉那个罩子特别档光。取下罩子要亮很多,怎么搞 ...

不建议取下罩子,取下后是感觉亮了,但是不小心晃到眼睛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

网友B:
串联高压电路,LED端工作电流太大用不住。

网友C:
我也有点纳闷,感觉十几瓦的LED灯其实不怎么比传统光管亮,没什么优势,但是三五瓦的LED还是比节能灯亮

网友:
不错,很实惠啊

网友:
标称功率24W实测19W应该还可以,不怎么亮看来灯珠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点纳闷,感觉十几瓦的LED灯其实不怎么比传统光管亮,没什么优势,但是三五瓦的LED还是比节能灯亮 ...

不能单看功率,灯的亮度看指标:流明,可以看能效标示,每瓦流明数越高,亮度就越高。

这就是名牌和杂牌的明显区别,名牌LED亮度高,显色指数高,照出来的光月纯净。

网友D:
同样1.77元撸的到手都压变形了,准备把楼道里黯淡无光的廉价吸顶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1.77元撸的到手都压变形了,准备把楼道里黯淡无光的廉价吸顶灯换掉。

我5.8元撸的感觉已经很便宜了,1.77元是怎么撸到的?求指点

网友:
硅脂涂的太多了吧。。。

网友E:
这个灯缺点就是光效不行,我拿功率计测的18w,亮度不如14w功耗的欧普。可能用的灯珠比较便宜吧。色温还算正常,没有明显的偏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串联高压电路,LED端工作电流太大用不住。

高压电路,相同功率下,应该是小电流才对吧。  不太理解,请老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缺点就是光效不行,我拿功率计测的18w,亮度不如14w功耗的欧普。可能用的灯珠比较便宜吧。色温还算正 ...

所以就搞不明白,功率大反而还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电路,相同功率下,应该是小电流才对吧。  不太理解,请老哥指点

高压电路,相同功率下,应该是小电流。工作电流大了,用不住,一般是要降功率使用。
这款灯,用的双芯串联灯珠,24颗全串联,工作电压大约要在160V左右,高压恒流电源使用非隔离恒流电源成本要低一些,输出端的滤波电流省了,如果觉得有频闪,可以并个耐压400V以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多余的能量用来发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搞不明白,功率大反而还不亮

高光效灯珠价格还是不便宜的。有些低价灯用的还是几年前的库存灯珠来降低成本,技术都不在一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