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饥又寒解牛』一只很奇葩的LED驱动电源 。。。。。

楼主(2019-12-03):
标题:『饥又寒解牛』一只很奇葩的LED驱动。。。。。

1、家里通道的吸顶灯罢工有几个月了,反正也很少用到,加上工地搬砖辛苦,所以一直对它不理不睬。。。。。媳妇说,我的小舅子一家本月3日就要从柳州到东兴来玩几天。媳妇对我下了死命令:务必小舅子到来之前把灯修好,要不就要跪键盘或者搓衣板来着。。。。。听到这训话,急忙把搓衣板藏了起来,准备跟领导对抗。但转念一想,这行不通啊,还有键盘怎么办?这键盘天天要用,怎么能藏得了?休了媳妇也不能休键盘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折腾了。。。。

2、LED灯珠完好,问题只能出在这驱动上了。。。。

3、打开驱动一看,这东东颠覆了我对LED驱动的认知,里面居然没有螃蟹。。。。。怀着好奇的心,跑了下电路,把原理图画了出来。经检查,两只三极管都挂了。

4、手上没有1301之类的高压小功率开关管,只好垃圾箱翻出从废旧的万能充拆下来的几块板子(右边三块),上面肯定有1301之类的管子。

5、这块板子的开关管是1302的,功率要大些,就用这个管子吧。

6、这1302参数正常,放大倍数17,还算可以。

7、驱动板原来的开关管是TO92封装的,需要对焊盘孔洞加大。

8、把两只三极管换上后,灯还是不亮。再检查,这个D3标号稳压二极管也光荣了。这帖片稳压二极管,是从安鑫店铺败回来的,好几十只,便宜啊。。。。

9、给这稳压管装上假肢。。。。。

10、为了人类光明牺牲的三勇士。。。。。。

11、通电试机,功率3.7瓦,亮度还可以。。。。。。

12、可以向领导交差了,不用跪解盘了。。。。。

好久没有发贴了,差点忘记发贴步骤了。。。。。。
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A:
单管整流啊,这个灯功率可能不大。

网友:
东兴?想到都是泪,国庆花了两天开了一千五百公里来广西,防城港玩了一天,然后准备到东兴去越南芒街,刚到关口好不容易把车位找到,刚停车,接到家里电话娃儿确诊肺炎,马上又花了两天时间往家里跑,河对岸看了一眼越南国旗……

网友:
楼主手艺好家什妙

网友:
过去的山寨万能充都是这种电路,13001类管子荧光灯电子镇流器上很多用。

网友:
温总,听你媳妇说,藏了键盘还有榴莲和方便面

网友:
自己家还有人字梯,看来房子也不小

网友:
人字梯不错,适用。

网友:
搓衣板藏了....会不会搬出榴莲来

网友:
嫂子说的对啊

网友:
早期的驱动,都是没螃蟹的

网友:
半波整流、RCC的稳压电源做LED的驱动,温总居然没有恒流源驱动,俺不信,纯属糊弄媳妇

网友:
厉害了,谐振驱动

网友:
rcc恒流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管整流啊,这个灯功率可能不大。

用半波整流其实主要为了降低整流后的平均值,降低元件参数要求,省略一些吸收电路降低成本,主要影响输出脉动和纹波,对输出功率影响不大,用在led这类对纹波和干扰要求不高的场合没大问题,半波想做到大功率也很容易,这个电路如果换成全波整流烧的概率很高~

网友:
技术很棒!
这驱动,最起码是隔离驱动,
至于是否恒流,另讲~~

网友B:
温老板,记得回去告诉你太太,除了键盘、搓板之外实还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还可以跪电视遥控器啊,换一个台一个嘴巴子;还可以跪蚂蚁或者蜗牛,不许跪跑也更不能跪死了;还可以跪天花板啊,天花板不能掉下来等等

给温总太太出了那么多点子,温总打赏一下可好

网友:
温总的5层小洋楼

网友:
不错的经验贴!
想打赏你,可数码之家不让了,还得等明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老板,记得回去告诉你太太,除了键盘、搓板之外实还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还可以跪电视遥控器啊,换一个台一 ...

这个不能给媳妇看到,否则,媳妇的选择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