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欧琳水槽龙头更换阀芯

楼主(2019-12-03):
欧琳水槽上的龙头手柄部位漏水,拆开后发现阀芯外壳已开裂,更换阀芯后漏水故障排除。过程比较简单,不多作说明了。具体的相关操作及阀芯的规格,可参考以前的这个贴子:淋浴龙头漏水,漏水原因分析及更换陶瓷阀芯实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974

这里面有水一滴滴漏出来

这个外压环裹上双面胶比较好拧开

换上同规格的阀芯就解决问题了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现在的阀芯特别爱坏,里面的塑料很脆~

网友:
数码之家进来水电工了,你是卧底吗

网友:
阀芯还好买,旧的留着当维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阀芯特别爱坏,里面的塑料很脆~

主要还是成本原因,一分钱一分货吧,以前品牌龙头里的阀芯确实厚实,不见坏的。不过我换的欧琳这个也用了12年了

网友B:
修修补补又可以用个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修补补又可以用个十年了

不知这种几元钱的阀芯能顶几年,希望能坚挺

网友:
这种混水阀芯确实容易故障,感觉还不好用,比例不好调啊

我之前也修过一个,是阀芯里面的零件断了,关不住水。自己测绘了下用雕刻机重新加工了一个。

网友:
前段时间浴缸龙头也不好了,买个九九换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马云家的

网友:
都像你这样欧林要关门了

网友:
欧琳水槽应该不便宜吧,当时同事装修一个欧琳水槽加龙头和排水用了近6千元,而她是个不烧饭的主

网友C:
欧琳除了特价搞活动的都贵,上门费,维修费,材料都是一套一套换不是最小单位换,也容易理解不然吃什么啊。
和楼主一样痛苦龙头,既买了龙头有买了阀芯双策略,阀芯也不贵,修不好就换龙头。
现在龙头备用了...好像28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琳除了特价搞活动的都贵,上门费,维修费,材料都是一套一套换不是最小单位换,也容易理解不然吃什么啊。 ...

这种龙头,只要能买到同规格的阀芯,都能修复的。当然换上的新阀芯由于价格关系,肯定没有原厂的寿命长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年了

网友:
我都整套换,不知道阀芯规格,怕买错了

网友(2020-01-22):
食堂吗,面貌有点不入眼啊欧琳配件太贵了,设计部不见得咋地,买304厚点的杂牌很便宜,外面喷一层底盘装甲无声不凝水

网友:
换芯比换龙头要方便多了,家里那个进水管是截止阀,漏水,以为要换整个阀门,结果水务的来了直接换了个阀芯

网友(2020-03-06):
前些天我也给家里的龙头换过芯....

网友:
买质量好一些的芯也能用好久的。

网友:
是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