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怎么在U盘的引导里添加多个启动选项

楼主(2019-12-03):
求助怎么在U盘的引导里添加多个启动选项,U盘里放了多个系统安装文件夹,想全部在开机界面引导
2246en 想在开机界面选安装什么系统求指导

网友:
修改启动界面配置文件啊。有些PE系统 可以自己定制启动界面。

网友A:
量产多个cdrom不就可以?

网友:
IT天空论坛,U盘启动版块,USBOS,
功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多个cdrom不就可以?

2246en怎么量产多个cdrom

网友(2020-01-31):
用bootice修改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