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 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9-12-03):
芯片是

sm2246en认的是

sm2246能认di如图,认不出来芯片型号。

用 jmf667h认是29f32b08jcme1  id是和上图 一样的
大神们帮看看是芯片型号,2246en能开卡吗

网友A:
找了几个46en不同版本的开卡包,都没有这个ID的参数,你把89,88,24,4B,A9,00的这一行的4B改成3B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几个46en不同版本的开卡包,都没有这个ID的参数,你把89,88,24,4B,A9,00的这一行的4B改成3B开试试。 ...

改了4b改3b不认

网友B:
2246En改过参数之后能开!只是有个BUG,当移动盘能用,上SATA借口,每次开机都要提示初始化然后格式化才能用。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扔着没有研究解决。不过这个颗粒SF2281能开512G的盘。固件有但是没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改过参数之后能开!只是有个BUG,当移动盘能用,上SATA借口,每次开机都要提示初始化然后格式化才能用 ...

我的开不了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改过参数之后能开!只是有个BUG,当移动盘能用,上SATA借口,每次开机都要提示初始化然后格式化才能用 ...

出错Download MPISP Fail(36)/(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改过参数之后能开!只是有个BUG,当移动盘能用,上SATA借口,每次开机都要提示初始化然后格式化才能用 ...

sf 2281 能开256g

网友C:
引用 楼主:
sf 2281 能开256g

换最新的固件试试,我有个相同id的颗粒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最新的固件试试,我有个相同id的颗粒可以开

最新的固件在哪里下的 是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最新的固件试试,我有个相同id的颗粒可以开

开是能开,但是上到SATA接口每次开机都提示格式化!

网友D:
这个片子是intel自己原厂的降级片,32g降到24g,把每个ce的可用块平均减掉了一部分,32g的id是4B,24g的是3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片子是intel自己原厂的降级片,32g降到24g,把每个ce的可用块平均减掉了一部分,32g的id是4B,24g的是3 ...

用什么主控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