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个不知品牌的摄像头

楼主(2019-12-03):
各位坛友、各位师傅、昨天朋友给了一个摄像头,想DIY利用起来,怎奈对这摄像头不是很了解,再加上也没有商标,无从下手。哪位坛友、师傅用过或知道此品牌的告诉一下,最好有个安装教程。在这谢过了。

网友A:
IP camera,接网线,接电就可以在别的电脑上通过vlc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camera,接网线,接电就可以在别的电脑上通过vlc看了。

朋友,先谢谢你。这个有没有教程呀?手机可以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 camera,接网线,接电就可以在别的电脑上通过vlc看了。

看着应该还有个天线的,不确定是否可以无线连接,你可以看看有个比较通用的apk  YCC356,可以在网上查下相关说明。

网友B:
想玩就拆开看主控找刷机bios,玩玩就直接找到ip直接网页看看,或者有可能找到客户端可以电脑端集中管理。

网友C:
可以拆开看看板子型号,芯片型号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玩就拆开看主控找刷机bios,玩玩就直接找到ip直接网页看看,或者有可能找到客户端可以电脑端集中管理。 ...

朋友,主芯片是W90N45CDGARM 2229B065-AA2 236SBFC
这个怎么刷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看看板子型号,芯片型号啥的

朋友,主芯片是W90N45CDGARM 2229B065-AA2 236SB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