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耳机、硬盘,得到几块磁铁挂工具用

楼主(2019-12-03):
哈哈,进来的都是被骗的,拆机图没有,只有得到的几块小磁铁

不过磁性够大,挂小工具还是不成问题的

硬盘上的磁铁拆下后还有个铁板,想把铁板弄下只要里面的磁铁,但这东西太薄太脆,弄成了三段,三段就三段吧,磁性够大
同时还拆了两个耳机,一个华为一个水果,得到四个小磁铁
另外那个圆胖子不知道哪里拆到的

吸到桌子腿上挺好

能吸住小工具,挺好

地面上的那个是发热脚垫,开低档就能光脚在上面,不会烫脚,如果开高档光脚会太热。一个两极管调温

楼主:
自已回复一下,免的太尴尬

呃。。。好像这样更尴尬

网友A:
我是来让你避免更尴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让你避免更尴尬的

我太激动了,我太感动了,有你在,我觉得没有那么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让你避免更尴尬的

做好事最好不要说明嘛。

网友C:
耳机的磁钢,我好像是好几年才收集到正好8片,改了一个6厘米直径的小鼓风机风扇,发现最大转速变低一些,但是扭力强,于是手绕无刷电机,改好后最大转速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事最好不要说明嘛。

嗯,有你的参与我觉得越来越不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的磁钢,我好像是好几年才收集到正好8片,改了一个6厘米直径的小鼓风机风扇,发现最大转速变低一些,但 ...

那你更厉害,我只是会用这些个磁铁的最基本用处,你把它们更有效的利用起来,向你学习

网友D:
硬盘中的强磁拆碎了

网友E:
硬盘中的强磁最容易碎,我很小心拆了两个硬盘,结果还是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中的强磁拆碎了

是的,不过这个拆碎了也不怕,反倒是多了几块,磁性够大,挂个小工具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中的强磁最容易碎,我很小心拆了两个硬盘,结果还是碎了

可不,这东西又薄又脆,一不小心就搞碎掉,不过没关系,好在这东西磁性够大,挂个把小工具没问题

网友F:
螺丝刀吸在上面可以。尖嘴钳和镊子真心不建议吸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刀吸在上面可以。尖嘴钳和镊子真心不建议吸在上面。

哎哟我去,哎哟我去,我去!!!
大神给我回复了。大神啊,神一般的人物。我去!!!

感谢您的提醒,我已经把我的扬州三把刀挂上了。。。掉了扎脚上就完了,谢谢,再次感谢

网友:
硬盘的那块磁铁想拆完整,把磁铁附着的那片金属掰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的磁钢,我好像是好几年才收集到正好8片,改了一个6厘米直径的小鼓风机风扇,发现最大转速变低一些,但 ...

6段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2020-01-20):
引用 楼主:
可不,这东西又薄又脆,一不小心就搞碎掉,不过没关系,好在这东西磁性够大,挂个把小工具没问题 ...

我拆了几十个硬盘磁铁了吧,没碎过一个啊,用螺丝刀横向别一下就下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