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是能工也不是巧匠,收拾厕所水管骗M币

楼主(2019-12-03):
当初买的这个小房子就没想住,只想着给孩子上户口使用,就只做了简单的装修
厕所里面只简单的跑了水管,花洒是直接接到电热水器上的,但后来自已住的时候发现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就又买了大花洒。
这样在连接热水器与花洒时候就只能用管子接起来了,也只是用了软管做的临时的,但滴里当啷的不好看,也容量让孩子碰到,不安全。
便用PPR管子改了一下,本来就是明管,无所谓啦

优惠撸里面撸了个热熔器,买了点管子接头的,开整
整的过程很简单,连买管再整不到一天就完了
下面是整完的效果,管子接头不怎么直,好在没有漏水的情况发生,也就可以了吧

接的花洒这里

这里接的热水器,水管子留的短了,重新又接一小段

洗手盆旁边留一个水龙头接口,谁知道会不会用的到啊,一个弯头要12块大洋,真贵

厕所旁边留了两个三通
要在这里对接的,结果对接的两头都熔上了管子,呃。。。。重新剪开吧,好在多拿了几个直接备用,一个直接要2块大洋
一个三通要12个大洋

这里是水表处,水表是6分的,没有6分转4分的直接,弄的6分又加了一个6分转4分的熔接
如果有6分内丝转4分熔接的话,使用一个就行了

以上就是安装后的大概样子

下面这个图是拆掉的给热水器进水的对丝,里面已经塞满了

放大看看,满满的脏东西,只有一个直径大概3mm左右的洞了

请出大神,就这个东西

完毕

在购买管子和接头材料的时候,想到自已没干过这个事情,就多要了几个弯头直接的,要上手先练习一下
在管子上剪下几小段和接头熔了几个,感觉有点意思了才上手,以免真正干活的时候弄坏东西
在熔接的时候也是手感不好,说好的双眼皮纹真的很难出现并且有些接头的地方也是熔的不直,不过好在不漏水就得了,自已用,不挑
再有就是熔接的时候最好要在管子熔接的位置画上线,这样就不会一个管子熔的长一个熔的短了,我没画线,尤其是双管的时候,一个长一个短。如果手感好的话可以不用画线。但建议画线,这样弄出来肯定跟着感觉走要好的多。
另外就是测量长度的时候也是个事情,如果有条件,要在墙上画出线来然后打孔上卡扣,但我是直接比的长短就剪了管子,再加上熔接接头的地方长短不一,后期就不是很漂亮
我是都把管子接好了才在墙上打孔,破工人弄的瓷砖上都是空鼓,瓷砖打透了再打砖墙的时候就歪了,讨厌的很,打废了两个洞,使用双组分胶堵上的
建议先在墙上画线或者打点,然后打孔上卡扣,然后根据墙上画线的尺寸剪管子,在管子两端要熔到的位置画线,这样可以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

好了,以上是本人首次做熔接的结果以及心得

最后,如果能骗到一点M币的话最好

祝大家开心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A:
谢谢分享!
曾经用16块的热熔器给进户水管加过水阀,第一次就成功了,可惜当时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曾经用16块的热熔器给进户水管加过水阀,第一次就成功了,可惜当时没拍照 ...

熔的可费劲了,尤其管子这端,或者熔的长了,或者熔的短了的

网友B:
分享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C:
写的不错,m被你成功的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的很全面,学习了。

您客气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不错,m被你成功的骗去了

谢谢老大哥的M币,让我离梦寐以求的拆机工具又近了一步

楼主:
您客气了,让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D:
直接太多,差评。
热水器没有防电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太多,差评。
热水器没有防电墙吗?

热水器自带防电墙的,热水器上面写着了,可能是内置的吧

直接太多是因为两处接短了,加长多了四个,一处接错了,差90度,弄了一个,一处是最后完工时候两头对接的地方,本来是一根管就行了,结果两头都接了管子,只能剪了又加一个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太多,差评。
热水器没有防电墙吗?

再就是那个六头的分水,本来是想整体都弄6分的管子,但后来觉得没必要,就使用的六分分水转接的四分水管,不过那个地方让洗衣机挡着了,看不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水器自带防电墙的,热水器上面写着了,可能是内置的吧

直接太多是因为两处接短了,加长多了四个,一处 ...

哈,你第一次弄,能这样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你第一次弄,能这样很漂亮了。

真的吗?很多接头弄的都不直,整体也不是横平竖直的,如果提前在墙上做好标记画好线,再有个人帮忙就应该会好很多,接这个管子短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接到后面长了根本一个人把不住,总是歪啊歪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吗?很多接头弄的都不直,整体也不是横平竖直的,如果提前在墙上做好标记画好线,再有个人帮忙就应该 ...

这个简单,用笔在管件和管子上做记号,接的时候对准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用笔在管件和管子上做记号,接的时候对准线就行了。

是呢,都弄完了,总结出来了,等二套吧

网友E:
接的很好了,而且一次成功。我也准备自己改,走明管。计划沿吊顶下面墙壁走,感觉靠地面走卫生不好搞,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的很好了,而且一次成功。我也准备自己改,走明管。计划沿吊顶下面墙壁走,感觉靠地面走卫生不好搞,碍事 ...

从上往下走管子也行,不碍事,也不显乱,挺好,没想到呢

网友:
为啥全排的都是明管啊,颜值有损

网友:
4分管可以直接熔接在六分管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