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化气电磁阀什么价格?

楼主(2019-12-03):
家中液化气改天燃气,需要更换电磁阀。不知道什么价格?

网友:
好像只要改喷嘴就可以的啊,还要改电磁阀?

网友:
三四十元,只是为什么要换电磁阀,电磁阀和气种没关系吧

网友:
液化气改管道天然气,吧喷嘴孔加大就行,因为管道燃气压力低。跟电磁阀没什么关系。

网友:
只要改喷嘴,电磁阀不用改,单位体积天然气的热值小于液化气,所以要加大喷嘴提供更多燃气

网友:
找零件店太麻烦了,我一般都是去废品店拆个,废店老板一般都好说,记得带些废品过去。

网友:
不都是改喷嘴,该着阀门什么事

网友:
牛头不对马嘴